请问:PRO-FACE触屏时间有偏差,在触屏上如何修改(具体步骤)

楼主(2010-08-25):
请问:PRO-FACE触屏时间有偏差,在触屏上如何修改(具体步骤),是不是在触屏面板上有几个隐藏的触点,能打开编辑组态窗口。谢谢。

网友A:
三指禅,好像是上面两个,然后加左下,可能要输入1101然后才能进入修改菜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