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盘的线路怎么样才能正规那?

楼主(2010-08-26):
看到那些专业厂商配置的控制线路,都是那么正规,横平竖直的,难道有什么专用工具吗?很想看看都是怎么弄的,怎么测量器件之间的距离,哪位朋友有个视频给俺看看,谢谢!!!

网友A:
我们生产没严格按照偶设计的方案走线,就成这个样了

网友A:
没有专业工具,只有责任心和严格的奖惩措施

网友B:
工艺问题,和配线工的经验,技术,责任心以及成本

网友B:
一个线槽没有,肯定乱,线槽经常起到遮丑的作用

网友C:
同意楼上观点,象你这样不用线槽,就要使用扎带与缠绕管,也能将电柜做得很漂亮。

网友D:
走线最主要的是要有责任心,要有审美观,要严格要求自己,工艺走线,不行的话先像别人学习一下,去别人的生产厂看看人家是怎样走的 。

网友E:
可以用绝缘焦木板上打眼,从后面走线,或者线槽,缠绕管等

网友F:
如果二次线不多,可以不加线槽都可以走得很漂亮。

网友G:
严格的要求和良好的职业习惯.国外进口的还不如我自己做的.做电柜要考虑交错线路的排放.就很容易做漂亮.线路要做的自然.不要强拉.自然就是美.

网友H:
太丑了吧

网友I:
比我的还好看点呢

网友J:
接触器的输入电源为什么不用汇流排呢?

网友K:
如果明线多  尽量选用硬一点的线   用线槽就可以用比较软的线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J:
接触器的输入电源为什么不用汇流排呢?

机器比较少,就没单独设计汇流排。

网友L:
引用 网友J:
接触器的输入电源为什么不用汇流排呢?

用汇流排,可是可以但是问题也来了,如果其中一个出故障了,更换就要费周折了,个人觉得还是用缠绕管和扎带或者把线做线槽,其实用线直接还有用电安全方面的优势

网友M:
  使用线槽,线号管配盘,效率高,外形美观,是目前最佳的配盘方法

网友N:
上下间距稍微大点   线全部从后面勾上来会不会号点

网友O:
引用 网友A:
没有专业工具,只有责任心和严格的奖惩措施
引用 网友B:

工艺问题,和配线工的经验,技术,责任心以及成本

要有专业的电气工艺人员做电气规划,那你的电工就会配备好的专用工具了!

正是因为长期只重视技术设计,忽略制造工艺,才造成现在中国很多电气行业企业里面已经没有自主工艺创新可言。对于电气装备行业的工艺现状,一种情况是沿用20--30年前的老工艺,这种情况往往更多的表现为尚有一匹即将到点退休的处于生产一线工人,还可以凭借所谓一点老的经验和责任心做些实际的事情,但是不要指望他们能够跟踪最新电气工艺的发展,不要指望他们能够主动从实践经验再度上升为更高层次的理论;另一种情况是寄希望于进口先进设备同时将固化在设备及其流程上的先进工艺一同引进,但这样的想法本身就已被证明是不切实际的,一方面这种所谓固化于引进设备的工艺其先进性本身已经打折扣(国外厂商怎么可能把最先进的东西卖给你?),另一方面是,国人已经习惯于奉行“拿来使用主义”,而不是“拿来研究主义”(都属于“拿来主义”,却有着天壤之别),就是给你的那点只具有比较先进性的东西也没有被国人吃透精髓、掌握到手。

网友P:
用线扎也能做得很漂亮的,我喜欢用线槽

网友Q(2010-10-02):
用线槽板吧。因为器件多的,且富裕空间太多。

网友R:
一次线路没有做好,要把线理直,转弯的地方尽量做成90度的弯,对称就美观了!

网友S:
现在大部分都采用线槽了,即使线走的乱,一盖线槽盖啥也看不出来了。

网友T:
这种电柜最好用线槽四面交圈做起来既好看又美观,不会像现在这样,看起来乱七八糟的

网友U:
现在大部分都采用线槽了

网友V:
主要是配线的质量,线分软线和硬线,在高的高手用软线也不能走的横平竖直,而硬线相对就比较简单,只要不怕麻烦一般都能走的不错。

网友W:
能用线槽的地方用线槽,扎带,缠绕管也要用,经验 责任心都很重要。

网友X(2010-11-13):
现在大部分都该采用线槽了

网友Y:
我觉得不错,所有导线没有直角弯正是好的方法,线间距离松散、走势平行,且没有缠绕、交叉重叠的情况,很好!

网友Z:
线走的还可以,能看得下眼。

网友AA:
还好,有利于散热。理一理会好一点。

网友AB:
现在大部分都该采用线槽了a

网友AC(2011-02-07):
参与了不少企业的配电箱的接线,总体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1、工具齐全。2、工作场地环境。3、也是最主要的,一些辅助电气元件齐全,比如楼上所提到的汇流排、线槽==。不过总的来说,在保证具有良好的电气导通性能外,一定要注意走线,走线越乱,将来出现故障越不好检修,即使有线号。线槽的安装极为重要,既可以使整个线路看起来美观,又能起到一定的安全保护。

网友AD:
设计要合理和装配工要熟练

没采用线槽是设计缺陷,如没有几条横跳线会比较规整,竖线造型还可以接受。

网友AE:
主要的是原理能达到要求,其次是美观性。

网友AF:
横评竖直,排列有序,操作人员要经过培训。

网友AG:
这样子肯定是不好看了,有线槽就可以,手工能做成这样已经不错了

网友AH:
工艺问题,我们不用线槽,不用缠绕管,照样走的很漂亮

网友AI:
多点看别人厂的工艺有利于提高自身的技巧。

网友AJ(2011-03-21):
电工布线讲就得是美观整齐啊

网友AK:
楼主是为了省线的吧,啊哈哈哈

网友AL:
虽说没有按严格要求来做,但工艺做得相当不错

网友AL:
我觉得工艺水平是练出来的,不是说什么就什么。

网友AM:
还不错的,电气布线工艺除要美观整齐外还要简明清晰才行

网友AN:
算是可以了,步线清晰,线路尽可能简单才好

网友AO:
都把偶的照片当成楼主发的了

网友AP:
您提的问题很好:1现在配柜还在延序很早以前的工艺,随着电器行业突飞猛进的发展和国外产品的进口,虽然有了一些改变但是目前还没有一个配柜走线工艺标准出台,而且配线用的标准附件也非常少,进口附件又很贵,成本高,2.电线粗细、线色不标准,导制线号管串、端子头对不上等N个问题。同时,还要知道国外常用电压、配线、线色的标准。3我的配线原则是在·保证电器公能的前题下,结合国内外的一些用线、走线工艺,作线走自然弯,线槽内放百分之40-60线,再用扎带扎上,线要走得正齐,动力、电源、信号线最好要分开走。最关键的是10人配的10个样,只有原理图,基本没有配线图,这样配线工不但要实图还要现场设计走线及工艺、修正原理图的缺限,工期又短,非标柜又多,这样维修很困难,恶性循环。非常其盼标准的出台!

网友Y:
“最关键的是10人配的10个样”

1、还是有原则可循:

1)上进下出,左进右出;

2)左零右火;

3)一个端子不能超过3根线;

4)导线端塘锡;

5)用端子连接;

……

网友Y:
2、盘面布局正齐有序,易于分辨,易于操作,防止误操作;

……

网友AQ:
引用 网友Y:

“最关键的是10人配的10个样”

1、还是有原则可循:

1)上进下出,左进右出;

2)左零右火;

3)一个端子不能超过3根线;

4)导线端塘锡;

5)用端子连接;

……

一个端子不能超过3根线?好像是两根吧

网友Y:
引用 网友AQ:

…一个端子不能超过3根线?好像是两根吧

一个端子不能超过3根线,包扩3根!

网友AR:
电源哥现在已经回到最初那个部门了吗?

网友AS(2011-04-23):
引用 网友A:

我们生产没严格按照偶设计的方案走线,就成这个样了

公用线长点,也埋到线槽里面就好了。不过我接的时候也是这样的,一个是快捷方便,省点事,一个是不想故弄玄虚。

网友AT:
引用 网友AQ:
引用 网友Y:

“最关键的是10人配的10个样”

1、还是有原则可循:

1)上进下出,左进右出;

2)左零右火;

3)一个端子不能超过3根线;

4)导线端塘锡;

5)用端子连接;

……

一个端子不能超过3根线?好像是两根吧

最新规范要求不超过两根

网友AU:
应该不算是最好的吧!!!

网友AV:
接触的GGD柜体  很少有布线槽的

网友AW(2011-06-20):
二次一个端子不能超过2根线

网友AX(2011-08-01):
看到这个图,想起了当年。。。。慢慢来   技术跟工艺都是磨练出来的  一开始就应该严格要求自己  以后路就会少走很多弯路

网友AY:
安装条之间的距离再大一点,加上线槽就好多了

网友AZ(2011-09-14):
还是用线槽的好!把绝缘焦木换成安装板,布置上线槽这样做出来的效果会更好一些。

网友AZ:
我觉得把绝缘木改成安装板,再走上线槽,这样布出来的效果会更好一些.

楼主(2010-08-26):
看到那些专业厂商配置的控制线路,都是那么正规,横平竖直的,难道有什么专用工具吗?很想看看都是怎么弄的,怎么测量器件之间的距离,哪位朋友有个视频给俺看看,谢谢!!!

《:那一颗星

网友(2011-09-21):
工控人生@浪迹天涯QQ群号 16425772欢迎加入,学习探讨。。 200人群,备用群还有人来多少都行。。呵呵

网友BA:
这是工艺的问题 等你熟练了就可以了 我现在走线也很难看 这都是一个习惯的过程

网友BB:
加上线槽就可以好点。

网友BC:
你可以到专门做控制柜的地方参观参观

网友BC:
这个柜子是花了很多心思的。

网友BD:
还是装线槽吧,那样就好看了!

网友BE:
可以看看ABB,施乃德是怎么做!不得不承认他们很在行啊!

网友BF:
做到也太丑了把,,,要用单芯硬线啊做成90度啊

网友BG:
个人觉得,你们如果把线的角度都做成90度的话,效果会好很多,个人感觉。看第一排的进线端还不错,到了下面,感觉好像走到了拱桥上面。线没走好,感觉好乱、、、像接触器第2、3、4的线,,,,长短不一。又没角度,,,,第一感觉就是乱。第二感觉就是技术没过关.,其实。不用线槽也可以,你只要把线做到长短一致,横平竖直,然后用扎带随便扎几根都非常好看了。。。。

网友AD(2011-10-21):
简单实用原则:所有横线进线槽,所有接到元器件上的线从线槽垂直出线。

网友BH(2011-12-02):
我以前就在单位做配盘,一根一根的线都要用平行,不允许交叉,横平竖直,用扎带扎起来,刚开始我也是弄不好,弄得很乱,后来慢慢地慢慢地,就好了,主要是经验和细心的问题。

网友BI:
编号也没有,走线要直

网友BJ:
改用线槽走线   会比你现在的好     配线要有耐心不能怕麻烦

网友BK:
 d)接线端子压接导线不得多于两根。

标准粘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