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MD320-160KW变频器频率突然加速问题

楼主(2010-08-26):
汇川MD320-160KW变频器在运行当中频率突然加速.断电后再上电不能运行了.

网友A:
你好,你说的断电后在上电不能运行,是上电没有显示?还是有显示,按运行命令无法运行,运行灯不亮?

如果是前者,那可能是开关电源损坏或者整流桥损坏。如果是后者,请查看一下参数F8-18启动保护选择是否选择了1。如果选择了1,那么改为0就可以了。

是否加装了编码器?PG卡连接线是否松动?也有可能是编码器损坏造成这样的现象。

你可以留下联系方式,或者拨打400-777-1260进行咨询,详细描述一下现场,以便及时为您解决问题。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