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束)电源电器擂台第一期--谈谈无功补偿的原则是什么

楼主(2010-08-26):
        结合自己的理解,谈谈无功补偿的原则是什么?

        工控电力电源擂台每周一期,本期下周末结贴。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50MP,二等奖5名:10MP,三等奖10名:30积分。

网友A:
       无功补偿的原则是:提高用电单位的自然功率因数,无功补偿分为集中补偿,分散补偿和动态按需补偿,应该遵循:全面规划,合理布局,分级补偿,就地平衡;集中补偿与分散补偿相结合,以分散补偿主;高压补偿与低压补偿相结合,以低压补偿为主;调压与降损相结合,以降损为主的原则

        无功补偿设备的设计原则:要综合考虑变压器容量和设备负载情况,按需合理配置总容量和各路分支容量,若设备存在谐波,还要考虑谐波容量,二者最好一起补偿,可采用无源静态被动补偿或采用有源主动滤波和补偿方式。

        目前比较高端的产品有动态消谐无功补偿,用于橡胶、中频炉等设备的无功补偿上;既能补无功又能滤除谐波的有源滤波器,是国内较先进的产品技术,应用于地铁、高铁等领域,代替老的无功补偿产品,实现国产化,取代进口产品。

网友B:
无功补偿的基本原理是:把具有容性功率负荷的装置与感性功率负荷并联接在同一电路,能量在两种负荷之间相互交换。这样,感性负荷所需要的无功功率可由容性负荷输出的无功功率补偿。

电网中的电力负荷如电动机、变压器等,大部分属于感性负荷,在运行过程中需向这些设备提供相应的无功功率。在电网中安装并联电容器等无功补偿设备以后,可以提供感性负载所消耗的无功功率,减少了电网电源向感性负荷提供、由线路输送的无功功率,由于减少了无功功率在电网中的流动,因此可以降低线路和变压器因输送无功功率造成的电能损耗,这就是无功补偿。

工厂里一般在配电室设置无功补偿(电容)柜进行补偿,采用功率因数补偿控制器进行自动控制,不能欠补偿与过补偿。

网友C:
静止无功补偿技术经历了3代:第1代为机械式投切的无源补偿装置,属于慢速无功补偿装置,在电力系统中应用较早,目前仍在应用;第2代为晶闸管投切的静止无功补偿器(SVC),属无源、快速动态无功补偿装置,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国外应用普遍,我国目前有一定应用,主要用于配电系统中,输电网中应用很少;第3代为基于电压源换流器的静止同步补偿器(Static Synchronous Compensator,STATCOM),亦称SVG,属快速的动态无功补偿装置,国外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研究,90年代末得到较广泛的应用。
  早期的无功补偿装置主要是无源装置,方法是在系统母线上并联或者在线路中串联一定容量的电容器或者电抗器。这些补偿措施改变了网络参数,特别是改变了波阻抗、电气距离和系统母线上的输入阻抗。无源装置使用机械开关,它不具备快速性、反复性、连续性的特点, 因而不能实现短时纠正电压升高或降落的功能。
  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晶闸管控制的电抗器(TCR)、晶闸管投切的电容器(TSC)以及二者 的混合装置(TCR+TSC)等主要形式组成的静止无功补偿器(SVC)得到快速发展。SVC可以看成是电纳值能调节的无功元件,它依靠电力电子器件开关来实现无功调节。SVC作为系统补偿时可以连续调节并与系统进行无功功率交换,同时还具有较快的响应速度, 它能够维持端电压恒定。
  SVC虽然能对系统无功进行有效的补偿,但是由于换流元件关断不可控,因而容易产生较大的谐波电流,而且其对电网电压波动的调节能力不够理想。随着大功率全控型电力电子器件GTO、IGBT及IGCT的出现,特别是相控技术、脉宽调制技术(PWM)、四象限变流技术的提出使得电力电子逆变技术得到快速发展,以此为基础的无功补偿技术也得以迅速发展。静止同步补偿器,作为FACTS家族最重要的成员,在美国、德国、日本、中国相继得到成功应用。电压型的STATCOM(SVG)直流侧采用直流电容为储能元件,通过逆变器中电力半导体开关的通断将直流侧电压转换成交流侧与电网同频率的输出电压。当只考虑基波频率时,STATCOM可 以看成一个与电网同频率的交流电压源通过电抗器联到电网上。由于STATCOM直流侧电容仅起电压支撑作用,所以相对于SVC中的电容容量要小得多。此外,STATCOM和SVC相比还拥有调节速度更快、调节范围更广、欠压条件下的无功调节能力更强的优点,同时谐波含量和占地面积都大大减小。

网友D:
无功功率补偿的原则:

用户的用电设备的功率可以分为两种:有功功率和无功功率。这两种功率是同时存在的。通俗的说,就是一种用电设备在运行的时候,总的功率(也就是视载功率)被分为有功和无功。其比例就是“功率因数”。

其中有功功率也就是起到具体作用的功率(通俗说来),无功,也就是没有起到效果的功。

无功补偿就是为了减少“没有起到效果的功”的作用,以此来增加有功的部分。

一般用户只要具有专用变压器的话最好是配备无功补偿,无功补偿柜的原理就是发出的功跟用电设备的无功方向矢量相反,正好就可以相抵消。

所以说,无功补偿柜也就是“反向无功产生装置”。

适用场所:
1.平衡与不平衡无功功率动态补偿滤除谐波,提高配电系统功率因数。
2.适用在轧钢/电力、汽车、冶金、机械制造、化工、造纸、纺织、煤炭、造船、通讯、机场、大型场馆、高层建筑等场所的无功补偿及滤波要求。
3.特别适用于冲击多变负荷的实时补偿。如:电焊机、气锤、注塑机、可逆轧等快速地稳定冲击性负荷的无功变化,消除高次谐波电流。

应用范围:
 负荷功率因数低、线路压降大,需要进行无功功率补偿的场合、负载功率变化大,变化速度快的场合、有谐波源(如直流调速、变频调速、变频炉等)谐波污染严重需要抑制或治理谐波的场合,负载三相不平衡的场合,对电压波动和动态补偿有较高要求的场合。

网友E:
无功补偿原理和原则

原理:

电网输出的功率包括两部分;一是有功功率;二是无功功率.直接消耗电能,把电能转变为机械能,热能,化学能或声能,利用这些能作功,这部分功率称为有功功率;不消耗电能;只是把电能转换为另一种形式的能,这种能作为电气设备能够作功的必备条件,并且,这种能是在电网中与电能进行周期性转换,这部分功率称为无功功率,如电磁元件建立磁场占用的电能,电容器建立电场所占的电能.电流在电感元件中作功时,电流超前于电压90℃.而电流在电容元件中作功时,电流滞后电压90℃.在同一电路中,电感电流与电容电流方向相反,互差180℃.如果在电磁元件电路中有比例地安装电容元件,使两者的电流相互抵消,使电流的矢量与电压矢量之间的夹角缩小,从而提高电能作功的能力,这就是无功补偿的道理.

原则:

提高用电单位的自然功率因数,无功补偿分为集中补偿,分散补偿和随机随器补偿,应该遵循:全面规划,合理布局,分级补偿,就地平衡;集中补偿与分散补偿相结合,以分散补偿主;高压补偿与低压补偿相结合,以低压补偿为主;调压与降损相结合,以降损为主的原则.

网友F:
无功补偿的标准:
根据《关于颁布〈功率因数调整电费办法〉的通知》(水电财字[1983]215号)规定:
1、功率因数标准0.90,适用于160千伏安及以上的高压供电工业用户(包括社队工业用户)、装有带负荷调整电压装置的高压供电电力用户和3200千伏安及以上的高压供电电力排灌站;
2、功率因数标准0.85,适用于100千伏安(千瓦)及以上的其他工业用户(包括社队工业用户)、100千伏安(千瓦)及以上的非工业用户和100千伏安(千瓦)及以上的电力排灌站;
3、功率因数标准为0.80,适用于100千伏安(千瓦)及以上的农业用户和趸售用户,但大工业用户未划由电力直接管理的趸售用户,功率因数标准应为0.85。

因此,当电网电压的波形为正弦波,且电压与电流同相位时,电阻性电气设备如白炽灯、电热器等从电网上获得的功率P等于电压U和电流I的乘积,即:P=U×I。
电感性电气设备如电动机和变压器等由于在运行时需要建立磁场,此时所消耗的能量不能转化为有功功率,故被称为无功功率Q。此时电流滞后电压一个角度f。在选择变配电设备时所根据的是视在功率S,即有功功率和无功功率的几何和:
S =(P2 + Q2)1/2
无功功率为:
Q=(S2 - P2)1/2

有功功率与视在功率的比值为功率因数:
cosf=P/S
无功功率的传输加重了电网负荷,使电网损耗增加,故需对其进行就近和就地补偿。并联电容器可补偿或平衡电气设备的感性无功功率。当容性无功功率QC等于感性无功功率QL时,电网只传输有功功率P。根据国家有关规定,高压用户的功率因数应达到0.9以上,低压用户的功率因数应达到0.85以上。
如果选择电容器功率为Qc,则功率因数为:
cosf= P/ (P2 + (QL- QC)2)1/2
在实际工程中首先应根据负荷情况和供电部门的要求确定补偿后所需达到的功率因数值,然后再计算电容器的安装容量:
Qc = P(tanf1 - tanf2)
式中:
Qc一电容器的安装容量,kvar
P一系统的有功功率,kW
tanf1一补偿前的功率因数角
tanf2一补偿后的功率因数角
采用查表法也可确定电容器的安装容量。

网友G:
许多用电设备均是根据电磁感应原理工作的,如配电变压器、电动机等,它们都是依靠建立交变磁场才能进行能量的转换和传递。为建立交变磁场和感应磁通而需要的电功率称为无功功率,因此,所谓的"无功"并不是"无用"的电功率,只不过它的功率并不转化为机械能、热能而已;因此在供用电系统中除了需要有功电源外,还需要无功电源,两者缺一不可。无功功率单位为乏(var)。在功率三角形中,有功功率P与视在功率S的比值,称为功率因数cosφ,其计算公式为:
cosφ=P/S=P/(P2+Q2)1/2
在电力网的运行中,功率因数反映了电源输出的视在功率被有效利用的程度,我们希望的是功率因数越大越好。这样电路中的无功功率可以降到最小,视在功率将大部分用来供给有功功率,从而提高电能输送的功率。
1 影响功率因数的主要因素
(1)大量的电感性设备,如异步电动机、感应电炉、交流电焊机等设备是无功功率的主要消耗者。据有关的统计,在工矿企业所消耗的全部无功功率中,异步电动机的无功消耗占了60%~70%;而在异步电动机空载时所消耗的无功又占到电动机总无功消耗的60%~70%。所以要改善异步电动机的功率因数就要防止电动机的空载运行并尽可能提高负载率。
(2)变压器消耗的无功功率一般约为其额定容量的10%~15%,它的空载无功功率约为满载时的1/3。因而,为了改善电力系统和企业的功率因数,变压器不应空载运行或长期处于低负载运行状态。
(3)供电电压超出规定范围也会对功率因数造成很大的影响。
当供电电压高于额定值的10%时,由于磁路饱和的影响,无功功率将增长得很快,据有关资料统计,当供电电压为额定值的110%时,一般无功将增加35%左右。当供电电压低于额定值时,无功功率也相应减少而使它们的功率因数有所提高。但供电电压降低会影响电气设备的正常工作。所以,应当采取措施使电力系统的供电电压尽可能保持稳定。
[编辑本段]无功补偿的一般方法
无功补偿通常采用的方法主要有3种:低压个别补偿、低压集中补偿、高压集中补偿。下面简单介绍这3种补偿方式的适用范围及使用该种补偿方式的优缺点。
(1)低压个别补偿:
低压个别补偿就是根据个别用电设备对无功的需要量将单台或多台低压电容器组分散地与用电设备并接,它与用电设备共用一套断路器。通过控制、保护装置与电机同时投切。随机补偿适用于补偿个别大容量且连续运行(如大中型异步电动机)的无功消耗,以补励磁无功为主。低压个别补偿的优点是:用电设备运行时,无功补偿投入,用电设备停运时,补偿设备也退出,因此不会造成无功倒送。具有投资少、占位小、安装容易、配置方便灵活、维护简单、事故率低等优点。
(2)低压集中补偿:
低压集中补偿是指将低压电容器通过低压开关接在配电变压器低压母线侧,以无功补偿投切装置作为控制保护装置,根据低压母线上的无功负荷而直接控制电容器的投切。电容器的投切是整组进行,做不到平滑的调节。低压补偿的优点:接线简单、运行维护工作量小,使无功就地平衡,从而提高配变利用率,降低网损,具有较高的经济性,是目前无功补偿中常用的手段之一。
(3)高压集中补偿:
高压集中补偿是指将并联电容器组直接装在变电所的6~10kV高压母线上的补偿方式。适用于用户远离变电所或在供电线路的末端,用户本身又有一定的高压负荷时,可以减少对电力系统无功的消耗并可以起到一定的补偿作用;补偿装置根据负荷的大小自动投切,从而合理地提高了用户的功率因数,避免功率因数降低导致电费的增加。同时便于运行维护,补偿效益高。
[编辑本段]采取适当措施,设法提高系统自然功率因数
提高自然功率因数是不需要任何补偿设备投资,仅采取各种管理上或技术上的手段来减少各种用电设备所消耗的无功功率,这是一种最经济的提高功率因数的方法。
(1)合理使用电动机;
(2)提高异步电动机的检修质量;
(3)采用同步电动机:同步电动机消耗的有功功率取决于电动机上所带机械负荷的大小,而无功功率取决于转子中的励磁电流大小,在欠励状态时,定子绕组向电网"吸取"无功,在过励状态时,定子绕组向电网"送出"无功。因此,对于恒速长期运行的大型机构设备可以采用同步电动机作为动力。
异步电动机同步运行就是将异步电动机三相转子绕组适当连接并通入直流励磁电流,使其呈同步电动机运行,这就是"异步电动机同步化"。
(4)合理选择配变容量,改善配变的运行方式:对负载率比较低的配变,一般采取"撤、换、并、停"等方法,使其负载率提高到最佳值,从而改善电网的自然功率因数。

网友H:
我认为无功补偿的原则应该是:(一)首先是经济上可行,补偿度不可追求过高,达到电力部门规定即可.

(二)集中补偿与分散补偿相结合,集中补偿方便管理,但补偿效果不如就近补偿好.

网友I:
讲的系统完善!但谐波如何有效控制?

楼主:
谐波可以根据实际谐波含量加装谐波抑制装置,我曾经发过这个帖子: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1008/2010081609485500001-1.shtml

网友J:
大家讲的都完美无缺。学习了

网友K:
楼上几位讲的太好了,我说几句实际的 无功补偿就是变压器最大利用率.我的变压器1000KVA,最大输出电流1440A.我实际最大带设备装机容量1000KW的设备变压器实际电流表显示电流1000A,还可以再增加部分负载 上个月电业局发票显示力率调整+10000元,这个月-3000元.实际购买电容柜花费30000元,3个月不到就可以回收成本.一个字_____值.电业局无功补偿不够罚很多,超过则奖励太少. 上个月线路损耗10%,这个月通过增加就地补偿线路损耗变为4%,值

网友L:
纯电阻设备并不需要无功补偿,主要是在感性能耗设备上使用,因为感性电压超前电流90度电工角度,容性电压滞后电流90度电工角度,利用互补减小不必要的能源省耗。

网友M:
以前对无功补偿的概念比较模糊,经大家精彩的讲解,使我对无功补偿这个概念逐渐的清晰,感谢大家!

网友N:
受益匪浅啊~~~~~~~~

网友O:
不被罚款啊

网友P:
无功补偿的原则就是要掌握好火候,过犹不及,就地补偿加分散补偿,使整个电网动态平衡,同时兼顾谐波治理,做到标本兼治,还电网一个洁净的能源环境。

楼主:
50MP获得者一名:zhshw          zhshw699;获奖理由:是第一个回答正确的朋友,并且将谐波治理与无功补偿相结合来讨论

10MP获得者五名:天山雪莲花      taotian

                                  L19689999     L19689999

                                 dingdan258     丁旦

                                   ZZYOG            张智勇

30积分获得者五名:tclwzy            云峰

                                    刘123456    #天涯

                                   qicuie310     壮壮

                                   张立旺            yipin

                                   gzwgzw        gzwgzw

如对评奖结果有意见或建议请Q:81961300,Email:haoge_188@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