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种PLC的PWM脉宽调制输出频率能到达60KHZ???

楼主(2010-08-26):
请问各位前辈,谁知道那个品牌的PLC的PWM脉宽调制输出频率能到达60KHZ,且细分度为1%的??谢谢!

网友A:
看下FX3U可不可以。。。。。。。。。

楼主:
FX3U的PWM只能到达1KHZ哦,不行啦

网友B:
PWM的频率不需要高的。就是不知道你要用来控制什么。

60k的频率,要达到1%(我当你这个是占空比)那么输出电路内部要达到不知道多少频率了。

楼主:
我是用来控制激光器出光的。

网友C:
三菱MELSEC-L不知上市没有,最近好象在推!
最高200KHZ的PWM控制,最小5µs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