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台达ASDA-AB Pr模式

楼主(2010-08-26):
我现在用台达ASDA-AB的伺服驱动器做位置控制,控制模式为Pr位置模式,当DI2(CTRG)触发第一次时,电机走到内部位置1(P01-15,P01-16的位置),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控制它到内部位置2.3....8, 还有在内部位置1时怎么控制它到内部位置5或6或7或8呢?请知道的讲一下,我才刚刚接触台达伺服驱动器,拜求!

网友A(2012-09-25):
通过POS0.POS1和POS2的电平状态(0或1,由P4-07设置)来选择内部位置,然后再CTRG触发,电机就执行向对应的位置指令。

举例: POS2 POS1 POS0  =000,CTRG触发就选择内部位置1

          POS2 POS1 POS0  =001,CTRG触发就选择内部位置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