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画面反应速度慢

楼主(2010-08-26):
WINCC与PLC程序连接时感觉传送很慢,按下触摸屏按钮通过程序返回的信号很慢才到达触摸屏上,如何解决?

网友A:
你到底要问Wincc反应慢还是触摸屏反应慢呢?

楼主:
触摸屏上显示反应慢,我感觉好像是WINCC传输信号慢

网友A:
触摸屏与Wincc有什么关系呢?触摸屏又不是用Wincc的。

网友B:
我们公司卖Wincc的软件

网友B:
需要的加我QQ:1134130563

网友C:
是因为画面上有太多变量,还有就是有些型号的屏反应速度比较慢吧,

网友D(2010-10-06):
WINCC反应慢是正常的,你系统没做优化

网友E(2011-05-18):
可能是图片太多的缘故吧,有些东西刷新周期也可以加长一下

网友F:
刷新周期也可以加长一下

网友G:
两个问题,第一,周边环境是否有强信号干扰。第二,你编的程序换面容量太大,建议编译时查看是否有错误提示

网友H(2011-06-20):
画面缓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