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N求助

楼主(2010-08-26):
请问各位大侠,FX1N系列可以带几个AD或DA模块?

网友A:
FX1N是小型PLC,不可以扩展的,当然也就不能带模块

网友B:
FX1N可以扩展,但是扩展模块+本体的输入输出总和不可大于128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FX1N可以扩展,但是扩展模块+本体的输入输出总和不可大于128点。

多谢兄台

网友C:
Hoteam说的是FX1S。不过FX1S虽然不能扩展io,但能扩展一些功能,包括通讯和显示

网友D:
楼主可以查看硬件手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于楼主可以查看硬件手册啊?

手册上说FX1N只可以带一个模块(FX1N2DA或其他),但好像FX1N也可以支持FX2N的模拟量输入输出,所以我想知道能不能带两个

夏工!

网友:
一般最多七个AD模块。

网友C:
FX1N的扩展有些复杂。一般来说最多可以扩展2个,但又有扩展的点数限制。不清楚的最好找当地代理商咨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于FX1N的扩展有些复杂。一般来说最多可以扩展2个,但又有扩展的点数限制。不清楚的最好找当地代理商咨询。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