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三菱PLC 定位指令  DDRVI DDRVA

楼主(2010-08-26):
我们在使用定位指令时候  比如说DDRVA DDRVI 时  怎么确定指令已经执行完毕  难道要通过查看D8140 D8142里的数值来确定是否执行完毕吗  ?

记得以前师傅好像说是X14 后在指令执行完毕后有一个东西 不知是真是假  恳请各位工控人士给个答案 小弟极度迷惑中

网友A:
用M8029信号,指令执行完成标志

网友B:
楼上正解

网友C:
楼上都说完了,拿个分闪

网友D:
楼上说的对,望楼主多看看资料说明书等等

楼主:
多谢  烦了半天手册 终于找到了

网友E:
楼上都说完了,拿个分闪 .

网友F:
用M8029的时候注意紧跟脉冲指令。

事实上,效果最好的还是直接检查位置寄存器,自己建立一个比较继电器才实用。

可试试看。

网友G:
引用 网友A:
用M8029信号,指令执行完成标志

网友H:
程序该怎么写,举例说一下,学学。

网友I:
自己建立一个比较继电器

网友J:
第一,同上用M8029跟踪脉冲输出。第二,可以做一个比较,及你的目标值和经过值相等的时候说明定位完成,后面跟一个输出就OK了。

网友K:
我们一般都是用M8029跟踪脉冲输出,同时对y1,或y2的输出脉冲同目标值进行比较。

网友L:
一楼正解啊~

网友M:
多学习学习还是好地啊!多谢楼主

网友N:
学习了。。。顶个贴。转移阵地看下个贴了

网友O:
引用 网友J:

第一,同上用M8029跟踪脉冲输出。第二,可以做一个比较,及你的目标值和经过值相等的时候说明定位完成,后面跟一个输出就OK了。

如果目标值是多个变化的呢?比如不是固定的。那怎么比较呀?

网友P(2011-08-11):
M8029是正解啊!

网友Q(2011-10-27):
    请教请教,我用了DDRVI     D0   K9000   Y0    M100这条指令后,步进马达刚开始转,后来就不转了,Y0也没有输出,(Y0输出指示灯不亮),啥问题咧?请各位分析下。

网友R:
用M8029或者m8147,m8148跟踪脉冲输出

网友R:
请教请教,我用了DDRVI D0 K9000 Y0 M100这条指令后,步进马达刚开始转,后来就不转了,Y0也没有输出,(Y0输出指示灯不亮),啥问题咧?请各位分析下。

请问你D0的数值是多少??如果脉冲已经发完,Y0肯定没有输出

网友S(2014-09-12):
1楼正解,回答完毕了。挣点分

网友T:
都是正解,拿分闪人。。。

网友U:
可以用M8340  M8350 等来确定

M8029是指令执行完成标志,很多指令公用的

还是M8340 等好用

网友V(2014-10-29):
M8029作用好大的样子

网友W:
一般用M8029信号,指令执行完成标志

网友X:
学习了,小弟也是新手,挣点分!!

网友Y:
共同学习,共同成长,共同赚分!

网友Z:
引用 网友U:
可以用M8340  M8350 等来确定M8029是指...

网友Z:
引用 网友Z:
引用 网友A: 用M8029信号,指...

网友AA:
M8029就是zhuanm 用于指令完成标志的啊

网友AB(2015-03-05):
引用 网友F:
用M8029的时候注意紧跟脉冲指令。 事实上,效果最好...

网友AC:
与DDRVA 或DDRVI 并联一个M8029  M8029之后输出一个内部继电输出   -[M8029]-(M50)

当指令执行后  M50会有一个瞬间输出

网友AD(2015-06-13):
用M8029指令执行标志判断,需要M8029紧跟你的定位指令,

网友AE:
1楼正解啊!!!!毫无压力。。

网友AF(2015-08-25):
学习了,指令啥时也还没弄懂

网友AG(2016-01-17):
FX-3U系列M8340  M8350 M8360为Y0 Y1 Y2 脉冲输出中监控,若三种同用使用这些标志位比M8029稳定

网友AH(2016-04-04):
楼上都说完了,我来看看而已

网友AH:
沙发正解啊,看看手册啊

网友AI:
引用 网友A:
用M8029信号,指令执行完成标志

以上正确

网友AJ(2016-06-17):
能不能发个样例,小弟也刚刚学这个

网友AK:
 M8029是正确的

网友AK:
 M8029是正确的!

网友AL:
学习下。顺便拿点分。谢谢。

网友AL:
学习下。顺便拿点分。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网友AM(2016-11-05):
用M8029的时候注意紧跟脉冲指令。

事实上,效果最好的还是直接检查位置寄存器,自己建立一个比较继电器才实用。

网友AN:
引用 网友K:
我们一般都是用M8029跟踪脉冲输出,同时对y1,或y...

网友AO(2017-01-23):
M8029并不是全能的,当遇到两个伺服同时有定位指令执行时会相互干预,并不能用,还是得用D8340来比较才行。

网友AP:
同时运行多个脉冲指令,M8029怎么用呢?

网友AQ(2017-07-13):
有没有讲解这个指令控制电机正反转时,为什么旋转方向一直只有一个。

小,明工

网友:
引用 网友O:
引用 网友J: 第一,同上用M8029跟踪...

网友AR(2018-01-30):
用M8029紧跟你的定位指令后面,当脉冲输出完成M8029就会瞬间闭合触发一次

网友AS(2018-07-30):
分感谢楼主的分享,努力学习

网友AT(2018-12-21):
东莞吉创代理销售品牌:台达产品华南代理  威纶人机代理  信捷伺服PLC人机触摸屏产品 光宝华南区代理 日业变频器等自动化产品。产品涉及范围:伺服驱动器 伺服电机 行星减速机 PLC控制器 变频器  触摸屏/人机界面  温控器 工业电源 电子变压器等等。

网友AU(2019-04-16):
如果用的Y0做为脉冲端口的话可以用M8147的下降沿来做完成标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