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有几种编程软件?

楼主(2010-08-26):
  请问欧姆龙有几种编程软件,我用的是CX-Programmer 。  请问还有没有??

网友A:
CX-Programmer 是编写PLC程序的,还有其他器件的软件。如触摸屏的,文本的、伺服、通讯的等等吧。当你用到了就会知道。

网友B:
PLC的有LSS SSS CPT SYSWIN CX-P 等

触摸屏也有很多

还有别的软件 好多了

网友C:
还有CP1E专用的。

网友D:
现在就只有一种了——CX-One!

把所有的目前使用的软件都集成进来了(部分老软件没有集成)。。。

网友D:
CX-One Ver.4.03
The version of Support Software included in CX-One of this version
is as follows.
CX-Programmer: Ver.9.03
CX-Integrator: Ver.2.41
CX-Simulator : Ver.1.94
CX-Designer : Ver.3.11
NV-Designer : Ver.1.10
CX-Motion : Ver.2.35
CX-Motion-NCF: Ver.1.91
CX-Motion-MCH: Ver.2.24
CX-Position : Ver.2.51
CX-Protocol : Ver.1.91
CX-Process Tool: Ver.5.24
Face Plate Auto-Builder for NS: Ver.3.11
CX-Thermo : Ver.4.20
Switch Box : Ver.1.66
CX-Server : Ver.4.33
CX-Drive : Ver.1.91
CX-FLnet : Ver.1.00
NetworkConfigurator : Ver.3.10
CX-ConfiguratorFDT : Ver.1.22
CX-Motion Pro: Ver.1.21

网友D:
补充一下,很多年以前用下面软件写PLC程序:

OMRON PLC编程软件SYSMAC for DOS V2.13中文版

欧姆龙编程软件SYSMAC-PST for Windows 95

SYSMAC-CPT

网友E:
5楼介绍的OMRON的资料很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