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ACS800报2330

楼主(2010-08-26):
我用的ACS800变频器,报2330故障,检查没有接地,电机好的,一共8个电机,一个一个转也好。怎么回事啊??谢谢,以前就已经把这个故障给屏蔽了,现在又开始报了,还困惑啊

网友A:
2340故障可以屏蔽吗?他指的是变频器模块有问题呀。

网友A:
2330故障可以屏蔽吗?

网友A:
这个故障可以被屏蔽吗,需要改动哪个参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