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 PLC机型的选取原则与方法??

楼主(2010-08-26):
PLC机型的选取原则与方法??

网友A:
首先满足功能需求要求,如果不差钱,再使劲燥。

明明200足够了,我就选400,有钱!

网友B:
楼上说的对!!!字数补丁.EXE

网友C:
5楼的才是正确答案。

网友D:
根据需在选用不同点数的PLC,有开关量的,模拟量的,脉冲量的等,在选用时PLC点数要留有一定的冗余,方便设计时加点控制。

网友E:
PLC点数要多预留,在就是开关量,模拟量,脉冲量的选用了

网友F:
除了点数外,还要看PLC本身的性能和抗干扰性。

楼主:
主要三个指标:I/O容量   储存器容量   运行速度

      I/O容量要求是:I/O能力极限值必须大于I/O总数的估算值,留有30%左右的余量。

     储存器容量要求是:根据用户需要容量的大小和控制系统的水平,“就高不就低”为选型原则 。

     运行速度要求是:选择运行速度快的CPU ,优化控制程序结构。

除此,PLC的结构分为整体式和模块式两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