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与WINCC之间的通讯

楼主(2010-08-26):
下面10台WINCC,再上一级是一台WINCC,以太网的话采用什么样的方式通讯?一般都是怎么做的?

在网上看到有 人说两台WINCC之间走OPC,问下,

OPC只能1对1还是可以1对N啊?

走OPC只要添加OPC通道还是还要配置DCOM?

在网上看的,都只说了一点,不全面,有会的人教下啊?QQ552187756

网友A:
走CS架构,即服务器客户机。

Regards

楼主:
服务器客户机与OPC是不是同一回事?我在哪本书上看到客户机是运行服务器上的项目,客户机本身只要WINCC软件就行了?是不是记错了请指点下

网友A:
服务器与OPC不是一回事,客户机运行服务器中的项目,客户机本身只需要Wincc的最小软件授权。

楼主:
那服务器这种方式只适应是一个项目或者下位机配置都是一样的多个项目(至少变量是一样的)?

如果各个项目不太一样,只能用OPC服务器?

网友B(2010-10-07):
要么通过第三方OPC服务器实现一拖多;

要么用一台WinCC服务器拖多台WinCC客户机。

推荐用第三方OPC服务器。

楼主:
对:zaxife 关于

要么通过第三方OPC服务器实现一拖多;

要么用一台WinCC服务器拖多台WinCC客户机。

推荐用第三方OPC服务器。

内容的回复:

wincc不是也可以做OPC服务器吗?你说的第三方OPC服务器指的哪个?比如组态王?

楼主:
可能一直都没有说清楚,十几台WINCC都是连PLC的,应该算是服务器吧,我想要的方案是一台总上位机(/是客户机吗?)通过组态或通讯的方式,连接十几台WINCC(服务器?)所有变量都要采集。

我看手册上采用BS结构时服务器最多12台,而且应该也是在同一时间只能运行一台服务器上的项目吧,这个肯定不合适了。

是不是采用OPC的方式,在总上位机上组态十几条OPC通道?每条OPC通道对应一台WINCC?

网友C:
也不说清楚是不是控制同一个下位机

楼主:
当然不是一个下位机,

网友D:
使用OPC我去年刚做过一个类似 8套不同的工艺系统在一台机器上监控

楼主:
对:niejindk 关于

使用OPC我去年刚做过一个类似 8套不同的工艺系统在一台机器上监控

内容的回复:

留个QQ?

网友E:
http://www.taocaibang.com/job.php?mod=view&jid=65082
数码公社互动运营专员
ss
搜狐公司
公司类型:外资(欧美) 公司规模:500人以上 ss
发布时间 :2010-10-16 工作年限 :不限 工作方式 :全职 薪金待遇 :面议 性别要求 :不限 学历要求 :本科 招聘人数 :2 到期时间 :2010-11-15 户口要求 :无要求

网友F:
个人观点:

一般上位机软件都支持OPC客户端。我们做OPC主要是找OPC服务器吧。OPC就是接口。上位机没有下位机驱动的情况下使用。如果2台WINCC,没必要做OPC网络了,单一的软件可以直接用C-S结构。

网友G(2010-11-15):
一种苯3办法.总监控和所有监控PLC连接,分的就单独对对应PLC通讯.全用单用户模式,没有问题的,我如此用过

网友H(2013-08-26):
呵呵,总结了下:

1、各分机做OPC SERVER,总机做OPC CLIENT采集数据

2、总机连接所有PLC,分机连各自PLC采集数据

3、wincc之间做通讯,总wincc从各分机wincc采集数据

关键是第三种如何实现呢、。?

网友I:
采用服务器/客户机的模式进行,既可以采用单服务器模式,也可以采用多服务器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