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控制伺服放大器转90度怎么编程

楼主(2010-08-26):
三菱PLC控制伺服放大器转90度怎么编程

每接通一次转90°

网友A:
看你的伺服电机转一圈需要多少脉冲,也就是360°需要的脉冲数,除以4,作为发送脉冲数,OK

网友B:
就和楼上说的一样,用定位指令。设置好伺服的电子齿轮比。

网友C:
你是不是就90度不会做。还是任何角度都不会做。

你用的是什么伺服,这个关系很大。这个问题不需要回答,你回答,手头上有没有使用手册(伺服的)。这个手册比会用三菱指令重要。

想清楚后回答我。

网友D:
先算出90度要多少脉冲,然后用定位指令走这么多脉冲

当然如果设置电子齿轮,还和这个有关系的

楼主:
我才刚刚接触到伺服

还不是很了解

用的是三菱ME-2JS,PLC是FX1N的

网友E:
我来给你解答!QQ1209284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