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如何插步?

楼主(2010-08-26):
A B两台步进电机同步,运行在10KHZ时,B步进电机滞后3.12步,b步进电机如何插步以同步A步进电机?

网友A:
插步?没听说过,等高手解答。

网友B:
这和A B轴负载,响应时间都有关系。负载不一样,加速时间肯定就不同。

但是,插补不是简单设置相同行程和速度,插补功能是两轴单步交替运行,保证不同轴实时同步的指令功能。如果用第一象限描绘位置轨迹,其轨迹是类似锯齿形的线段。

想实现,控制器需要自带插补功能

网友C:
如何插,首先要说明白您的同步是怎么做的,才好在这个基础上讨论如何"插"

楼主:
  两台步进电机一前(A)一后(B)同速拖动一织物(0张力),由于织物弹性及机械误差,造成织物堆积(允许.000--.018mm),在线检测堆积量(图象检测)后,B步进电机插步堆积量步数,使堆积量在允许误差范围内。

网友C:
这个,其实我是需要知道目前在电气控制上如何实现同步的。如果是分别控制两个电机,只要调整给B电机的脉冲数。具体如何调整,要看您目前是怎么发脉冲的。如果是用一路脉冲信号并接两个驱动器,那就没得调了。

网友D:
1 简单情形(只涉及直线,圆弧时)插补可以由程序完成。而非必须由支持插补的PLC来做。至少加深对控制原理的了解嘛。

2 你所述情形可简单的使用直线插补来解决(误差规律)。或者说当前情形的本质就是产生了线性误差。

3 考虑到10K频率比较大(不再适用脉冲、位置插补方式,建议使用高速插补模式)。简单说:对两路脉冲的频率进行PID控

   制。这个想必不用多说了。

网友D:
补充一点,看来楼主问题没看清楚。在位置控制中,脉冲单位为个或步这个无量纲的东西,是不可能差到小数点的。若是,请该处采样时间。

网友E:
要买带插补功能的2轴控制器的,没做过,但是看过三轴的,还带示教器的

网友F:
普通的PLC 应该是  没法插得 我的理由是  即使控制器允许你插一步  那么在插得的位置速度提高了一倍  瞬间加速度太大

步进是回失步的。。 湛湛流云 scotte_wang 说的第三点 貌似一种办法。

普通的PLC  也没那个功能吧  运动型的PLC  不知道行否。。

网友G:
開環的系統要做同步插補 有問題

网友D:
可以的.

我讲的东西都是自己做过实验/应用过的.

希望大家不要早下结论,调查后再说.分歧没什么,重要的是,那样会阻碍你们自己探索的脚步.

(若你们觉的这话"酸",就算我没说好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可以的.

我讲的东西都是自己做过实验/应用过的.

希望大家不要早下结论,调查后再说.分歧没什么,重要的是,那样会阻碍你们自己探索的脚步.]

普通PLC控制二台步进电机,而且驱动器是相对独立的可以完成插补功能?

(若你们觉的这话"酸",就算我没说好了)

网友H:
开环系统实现插补估计比较悬

网友G:
有問題並非不能 只是要問 合格率有多少 在多大容許誤差 (速度就先排除)

先將條件基礎確立 這樣才不會做虛功

网友D:
当然.

正如当代大学生所说.

(郁闷:不能少于10 个字.)

网友B:
楼主,其实你并不是要插补功能啊
加个力矩传感器,让B轴做力矩控制就成。

网友E:
怎么我发出来的都是别人引用的,我自己发的没出来

引用湛湛流云

光PLC加二台步进电机及二台独立的驱动器可以实现插补吗

你确定你做过?

还真的不知道,望高手解答,因为以前我们公司是买的设备带的

网友B:
To 当代大学生
据我了解,只有部分品牌的PLC带伺服功能,具备插补指令。普通的没有
插补功能算是一个控制模式,如果单单发发脉冲,做不到的

楼主:
 1>.本系统A电机恒速(10KHZ),B电机调速,必需两路脉冲。

2>.3.12个脉冲当量的堆积误差是测量值,相当于B电机滞后3.12个脉冲当量。

3>.10KHZ时,快速消除堆积误差,用何种方法多发脉冲不至B电机失步?

网友F:
手头的2个PLC 本身发脉冲 就有精度误差(手册上提供的) 所以也不测试了

换了个控制器  测试一下楼主的问题:

速度=10K  加速0.5秒 减速0.5秒   a轴15000脉冲

B(1) 轴 和 A(0) 轴同步运转  然后再  一定的区间内插步几个脉冲

插步数=10个脉冲   在300个脉冲范围内完成插步。

见附图  图中  绿色的为插步轴 B轴的曲线   测量最高速度=164.000000/16=10.25KHZ   红色为A周速度曲线 164.1144/16=10.00715K

蓝色的方块区域是  插步区的范围 (演示)用的。  可以 根据检测 实时调整插步区域和位置  插步的波形是个三角波

在2处进行插步  最后B轴比A轴多20个脉冲。

网友D:
To 当代大学生

上次就讲了。为什么不确定啊。郁闷了,当然效果比控制卡或PLC本身提供该类指令的,就要差了。那也不是我们水平的问题,是“无米之炊”的问题哦。

不明白为何质疑,我夸张了吗?

可加1026230780仔细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