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一起来设计一台无刷直流电机

楼主(2010-08-26):
1、我们看到的直流电机都是定子为主磁场;

2、电刷与主磁场相对静止,保持一定的电角度;

3、电枢是转子,电枢电流通过换相器在不断改变电流方向;

4、电枢是转子,电枢电流通过换相器在不断改变电流方向,保证进入同一磁极面下的电枢导体电流方向恒定不变;

5、如果我们坐在转子电枢上,我们会看到主磁极与电刷一起转动,电枢的线圈、接头换相片相对静止;

6、这样我们把电枢的线圈、接头换相片作为定子,主磁极、电刷作为转子,是个什么样?

7、现在要解决的问题是与定子相对静止的外电路与电机转子的连接问题;

8、主磁极的直流电源与主磁极线圈之间必须通过滑环与电刷滑触解决;

9、与主磁极相对静止的电刷,用按装在转子上的发光二极管代替,用二极管的光照射定子的换相片;

10、与电刷连接的外电路直流电源通过光敏器件与换相片相连;

11、当主磁极与发光二级管一起转动时,发光二级管照射相应的光敏器件而导通,就等于外电路直流电源通过电刷与相应的换向片相接触;

12、如果直流电机有16个换向片,就用16个光敏器件,这16个光敏器件的一端分别与16个(已拆开的)换相片相连接;

13、当转子主磁极转动时,与主磁极相对静止的发光二极管照射静止的光敏器件,共敏器件导通,与光敏器件相连的换相片就与外电路直流电源接通;

14、如果直流电机有16个换向片,四个磁极,转子上就安装四个发光二极管,就是原来电刷与主磁极的相对位置上;

15、大家发现了么有,有一点我说不下去了?!

网友A:
大学电机学几乎被关的人无声地飘过。

网友B:
基础知识

普及教育

网友C:
明天研究研究……

网友D:
感觉不合理,但又说不出来那儿不合理,还请刘老师多多指教

网友E:
     有没有设计图片出来看看,或是成品呢,自己业余生产一个玩玩倒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不合理,但又说不出来那儿不合理,还请刘老师多多指教

1、电刷有正、有负,每一个换相片与外电路直流电源的正极、负极都有相连接的时候;

2、怎么解决???

网友F:
对电机不太熟悉

楼主:
引用 网友G:
蠢!你去找本无刷电机的资料看看不就结了??

你不是很能吗,说说怎么解决?

网友H:
我说一点哈,不知道对不对,请刘志斌老师指教一下哈:

直流电机在旋转的时候,每转一个角度,换相片就切换一次,这样始终保持,电机的力矩在最大位置;

改成上面所说的无刷电机,磁场的旋转就不能达到这种电机力矩在最大位置,怎就不好实现。

所以感觉现在无刷电机都是磁场恒定的,转子固定起来以后,通的是由位置检查元件控制逆变器逆变的交变电流。这样实现无刷直流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说一点哈,不知道对不对,……改成上面所说的无刷电机,磁场的旋转就不能达到这种电机力矩在最大位置,怎就不好实现。…

我们从原理上先理解无刷电机的基本结构,也就是说先解决主要矛盾,然后再改进再变通;

楼主:
给通信网一个机会,怎么不表现一下?

楼主:
1、电刷总是与磁极对应:

1)例如4级,有两个N极,有两个S极;

2)电刷也有四个,两个与N极对应,两个与S极对应;

3)电刷的位置在磁极的物理中性线上;

楼主:
2、N 极面下的电刷连接后都与外电路的正极(或负极)相接;

3、S 极面下的电刷连接后都与外电路的负极(或正极)相接;

4、这样替代电刷的发光二极管应该按所在磁极的性质分两类,即两个发光二极管,是在N 极面下的,两个发光二极管,是在S 极面下的;

5、把它们的安装位置沿轴向错开;转子旋转时,其轨迹分别在两个圆上;

楼主:
6、那么定子一个换向片上,应连接两个光敏器件,安装位置沿轴向错开;

7、也就是说,有一个光敏器件是接收N极面下的发光二极管的光信号,有一个光敏器件是接收S极面下的发光二极管的光信号;

8、如果16个换相片,就需要32个光敏器件,有16个光敏器件接收N极面下的发光二极管的光信号,导通后接外直流电源的正极(或负极),有16个光敏器件接收S极面下的发光二极管的光信号,导通后接外直流电源的负极(或正极);

9、从外部看,有16个光敏器件的另一端连接在一起,在一个定子圆周上,接受N极面下的发光二极管的光信号,也就是与其转动的圆轨迹相对;

10、从外部看,又有16个光敏器件的另一端连接在一起,在一个定子圆周上,接受S极面下的发光二极管的光信号,也就是与其转动的圆轨迹相对;

11、这样,电枢做定子 ,用光敏器件,和转动的发光二极管替代电刷与换向器的作用,实现无刷直流电机;

楼主:
12、尽管转子主磁极的直流励磁电流,还需要滑环和电刷,但结构已经简化很多;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发明的旋转磁场直流电动机,不需要电刷和滑环而且可以串励。

1、主磁极励磁电流通路必须用滑环,因为励磁电源是静止的,主磁极线圈是转动的;

2、如果不用滑环,剩下的唯一能代替主磁极励磁电流通路的是两个轴承,一个轴承与基座绝缘,作为直流电源的一个极,机座为一个极;

楼主:
引用 楼主:

……像手电钻有20到30个换向片,就得需要40到60个IGBT,每个IGBT需要一个独立电源驱动。……

1、像手电钻有20到30个换向片,就得需要40到60个IGBT;

2、其中20到30个IGBT的一端与直流电源的正极(或负极)相连,另外20到30个IGBT的一端与直流电源的负极(或正极)相连;

3、而不是一个IGBT一个独立电源;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说的是触发电路,一个IGBT需要一个独立电源。…

1、在理论上先解决实现无刷的基本要素和基本方法;

2、然后解决具体问题、具体矛盾,这个方面你有发言权!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小学毕业刘老师不要嫌弃。我的技术都是自学的,很希望为国家的科技发展做点贡献。

1、华罗庚也是小学毕业的;

2、人的知识是学来的,有知识的科学家,不是谁培训出来的,都是自学的,所以有发明,所以有创造!

3、当然我们是朋友,是好朋友!

网友I:
引用 网友C:
明天研究研究……

网友J:
孙猴子出生,木办准生证,玩得是黑户

唐憎西游,不办出境证,玩得是偷渡

盖兹退学搞科技投机倒把,玩得是做技术混不下去咧~~~~~~~~~~~~~~~

狗儿碰巧,拣咧根骨头,一条恐龙的大腿,,,狗吃胖咧,狗就是个神仙咧?,,,西嘻嘻溪,,,

网友K(2010-10-01):
其实波恩是不骂人的,相反他倒是一直在论坛内倡导一个良好的交流沟通的氛围

楼主:
想说说交流与直流电机的主要区别:

1、无刷直流电机,定子是旋转磁场,拖着转子磁场转动;

2、交流同步电机,也是定子旋转磁场拖着转子磁场转动;

3、那么从原理看,无刷直流电机、交流同步电机有什么不同?

楼主:
4、它们的不同是,旋转磁场旋转的原因不同:

1)交流同步电机,定子磁场转动的原因是彼此落后120度的三相对称交流电,定子磁场的转动是交流电的变化快慢;

2)直流电机,是直流电源不变的恒定电压,与线圈连接实际位置的改变形成的,而且与线圈连接实际位置的改变是转子转动的快慢;

楼主:
5、这样它们的调速方法就不同:

1)交流同步电机,定子磁场转动的原因是彼此落后120度的三相对称交流电,定子磁场的转动是交流电的变化快慢; 只要改变交流电变化的快慢,就能改变电机的转速,即变频调速;

2)直流电机,是直流电源不变的恒定电压,与线圈连接实际位置的改变形成的,而且与线圈连接实际位置的改变只与转子转动的快慢相关;只要改变转子的转速就可以调速,而转子的转速与电压成正比,改变电压就可改变转速,即调压调速;

楼主:
6、所以直流电机、异步电机调速的方法不同,是结构的问题,是转动原理的问题;

楼主:
7、直流电机与异步电机的根本区别在于直流电源与线圈的位置关系靠转子转动改变,只有用与转子转动相关的信号改变直流电源与线圈的位置关系,是实现调速的核心问题;

楼主:
1、有人会说,交流调速是调速,直流调速也是调速,谁调速都一样;

2、不一样,直流调速不改变电机的负载性质,而交流调速改变了负载的性质;

3、就是说,频率不同时,交流电机的感抗大小不同;

4、就是说,电压不同时,直流电机的电阻大小不变;

楼主:
5、有人说,那有什么关系?

6、关系很大,交流调速,变频,负载性质随之改变,是一个极不稳定的系统;

7、关系很大,直流调速,负载性质不变,是一个非常稳定的系统;

楼主:
8、有人说,那有什么关系?

9、关系很大,交流调速,由于不稳定,很难实现精细调速;

10、关系很大,直流调速,由于稳定,很容易实现精细调速,几个毫伏的电压速度都可以分辨;

楼主:
引用 楼主:

……旋转电枢直流电动机的转子产生的转矩,是定子磁场和转子磁场相互作用产生的,但是这两个磁场都不动。旋转的是电枢,电枢的磁场并不旋转,……

1、所有电机,转矩都是转子磁场与定子磁场相互作用产生的;

2、不同的电机,磁场的运动方式不同,转子速度与磁场速度不同;

楼主:
3、交流异步电机,定子旋转磁场与转子旋转磁场同步相互作用产生转矩,转子速度与磁场异步;

4、同步交流电机,定子旋转磁场与转子旋转磁场同步相互作用产生转矩,转子速度与磁场同步;

5、旋转电枢直流电机,定子磁场与转子磁场同步相互作用产生转矩,磁场不动,转子电枢旋转;

6、无刷直流电机,定子旋转磁场与转子旋转磁场同步相互作用产生转矩,转子速度与磁场同步;

楼主:
引用 楼主:

……直流电动机我是专家,旋转电枢直流电动机的转子产生的转矩,是定子磁场和转子磁场相互作用产生的,但是这两个磁场都不动。旋转的是电枢,电枢的磁场并不旋转,这是直流电动机和交流电动机本质上的区别。 ……

1、我们把交流同步电机的转子磁场作定子,把定子三相绕组作转子,三相交流电通过滑环进入三相绕组,这个交流同步电机是转子电枢转动,定子磁场与转子磁场同步相互作用产生转矩,转子磁场与定子磁场不动;

2、请问,这个同步交流电机,也是“是定子磁场和转子磁场相互作用产生的,但是这两个磁场都不动。旋转的是电枢,电枢的磁场并不旋转”,它怎么不是直流电机!

3、所以,你说的“直流电动机和交流电动机本质上的区别”是“两个磁场都不动。旋转的是电枢,电枢的磁场并不旋转”,是不对的,是错误的!

4、请专家指正!

楼主:
5、我认为交流电机与直流电机的根本区别是,转速与频率有关,就是交流电机;

6、我认为交流电机与直流电机的根本区别是,转速与频率无关,与电压大小有关,就是直流电机;

楼主:
7、有人说,直流电机与交流电机的区别就是看用什么电源,用交流电源就是交流电,用直流电就是直流电机;

8、我说,错了!

9、举例说,直流串励电机,可以用交流电,但是它是直流电机,因为它的转速与频率无关,与电压有关;

楼主:
引用 楼主:

点评刘老师51楼的理论……

1、我的51楼的理论,就是交流电机的转速与交流电的频率有关,直流电机的转速与电压有关,这就是直流电机与交流电机的根本区别;

2、举例说,转子是主磁极,定子可以是三相交流绕组及其产生的旋转磁场,它不需要IGBT,只需要三相绕组和三相对称交流电;

3、但是,它的调速不是变电压调速,而是变频率变压调速;

楼主:
4、转子是主磁极,定子旋转磁场怎么产生,绕组不动,电源交替变化产生,那就是交流电机,它的特点是绕组不动,电源不动,交流电在变化,变化得快,就转得快;

5、转子是主磁极,定子旋转磁场怎么产生,绕组不动,一个直流电源与绕组间的连接位置变化,才能是直流电机,连接位置变化是看得见的机械运动,电压高就转得快,电压低就转得慢;

楼主:
引用 楼主:

…旋转的是电枢,电枢的磁场并不旋转,这是直流电动机和交流电动机本质上的区别。

这个问题你没有回答我?

楼主:
错了,是60楼的问题!

楼主:
引用 楼主:

……旋转电枢交流电动机,两个磁场不需要垂直90度,电枢的线圈不需要逐线圈换向,所以它不是直流电动机。…

1、“旋转的是电枢,电枢的磁场并不旋转,这是直流电动机和交流电动机本质上的区别。”,对,还是不对;

2、“旋转电枢交流电动机,两个磁场不需要垂直90度,电枢的线圈不需要逐线圈换向,所以它不是直流电动机。”与你前边说的根本区别,不同。

楼主:
引用 楼主:

……交流电动机不能变压调速受两个因素影响,有频率就会产生感抗,电压降低的时候感抗没有降低,输入电流减小转矩下降,功率因数随之下降。调速需要电压和频率同步控制。直流电没有频率不会产生阻抗,只需要变压就能调速,输出功率随电压改变而改变,转矩不变 功率因数始终是1。……

这里你说的就是我48楼讲的:

1、有人会说,交流调速是调速,直流调速也是调速,谁调速都一样;

2、不一样,直流调速不改变电机的负载性质,而交流调速改变了负载的性质;

3、就是说,频率不同时,交流电机的感抗大小不同;

4、就是说,电压不同时,直流电机的电阻大小不变;

楼主:
引用 楼主:

……直流电动机和交流电动机,在极数和转速相等的情况下,换向频率和交流电频率是相等的。……

1、同意你说的:“直流电动机和交流电动机,在极数和转速相等的情况下,换向频率和交流电频率是相等的”;

2、但是,交流电动机的交流电频率改变时,转速改变,即变频调速;

3、但是,直流电动机的电压变化时,转子转速变化,换向频率跟着变化,所以是变压调速,换向频率是因转子转动而被动变化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直流电动机和交流电动机,在极数和转速相等的情况下,换向频率和交流电频率是相等的。……

你这句话就是我前边45楼说的:

5、这样它们的调速方法就不同:

1)交流同步电机,定子磁场转动的原因是彼此落后120度的三相对称交流电,定子磁场的转动是交流电的变化快慢; 只要改变交流电变化的快慢,就能改变电机的转速,即变频调速;

2)直流电机,是直流电源不变的恒定电压,与线圈连接实际位置的改变形成的,而且与线圈连接实际位置的改变只与转子转动的快慢相关;只要改变转子的转速就可以调速,而转子的转速与电压成正比,改变电压就可改变转速,即调压调速;

楼主:
“线圈连接实际位置的改变”,就是你说的换向频率。

网友I:
我是来看高手过招的,技术是要切磋和探讨的,要不然何谈进步?在论坛认识了很多朋友,也学到很多东西。

楼主:
现在是2010年10月3日,我刘志斌正式向工控届宣布:

1、“a44884z”发明的的逐线圈换向的直流无刷电机,结构简单巧妙,真实可靠;

2、工控网总版主饶歌,恢复“a44884z”的被删掉的贴子,是非常英明、正确的决断;

3、“a44884z”的发明,在工控网发布,是中国工控网的荣耀!!!

楼主:
现在是2010年10月3日,我刘志斌正式向工控届宣布:

我自己发明的一条电工理论:

1、什么是交流电机?

交流电机定义:交流电机就是转速由电流变化的快慢所决定的电机,所以交流电机的调速只能是变频变压调速;

2、什么是直流电机?

直流电机定义:直流电机就是转速与电流方向变化的快慢无关只与电压大小有关的电机,所以直流电机的调速只能是调压调速;

楼主:
1、上述定义电工理论没有,所以是我发明的理论;

2、解释一下:

1)有用交流的直流电机,例如串励直流电机,例如大家用的手电钻,它的转速与交流电的频率无关;

2)有用直流的交流电机,它的转速与电流方向变化的快慢有关,调速用的是变频调速;

3、用直流的交流电机,这个我就不说了,与“a44884z”的发明相关;

楼主:
谈谈交流变频变压调速与直流调压调速的优缺点:

1、变频变压调速,由于变频,会改变电机负载的负载性质,所以调速时,变频必须变压,是本质决定,无法克服;

2、调压调速,由于调压,不会改变电机负载的负载性质,所以调速时,只改变电压;

3、由于交流变频变压调速,是两个非线性关系的频率与电压的调速,所以是一个有缺陷的调速,而且这种缺陷是本质的无法改变的;

4、由于直流电机是调压调速,不改变电机负载的性质,而且速度与电压线性相关,所以是一个完美的调速系统;

楼主:
谈谈交流变频变压调速与直流调压调速的应用:

1、交流电机,用交流电,是交流电机的优势,因为交流电使用广泛,易产生、易传输、易配电,易应用;

2、直流电机,用直流电,是直流无刷电机的劣势,因为直流电使用不广泛,难产生、难传输、难配电,难应用;

3、交流电机调速有困难,劣于直流电机;

4、直流电机调速好,优于交流电机;

楼主:
5、由于各有利弊,谁也不能取代谁,将长期共存;

网友L: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k3NjE0NTYw.html

楼主:
转载供大家参考:

        无刷电机原理就是将直流电源的直流电通过一种特殊的能检测转子位置的逆变器俗称电调老式的是需要霍尔元件来识别转子位置进行反馈而新式的是通过反电动势来识别的电机得结构就简单的多了不用在电机的定子上安装霍尔元件,另外它的定子是由线圈和硅钢片构成的,转子一般采用钕铁硼强磁铁有利于识别转子位置和使用效率高,这只不过是示意图实际上无刷电调都有集成电路连接功率三极管的另一端连接开关、正反转切换开关(少数的有)、速度和启动力矩调整,力矩太大容易烧坏无刷电调甚至起火,力矩太小无法启动电机,力矩要适当最好,还有的少数电调能让无刷电机在减速制动的时候能实现自发电,急刹时将无刷电调电源切断 无刷电机的三相短接紧急短路,以前的时候是将无刷电机的其中两相反接实现反转现在可以实现直接通过电调的切换顺序来实现电机反转。1极无刷电机一般把电动玩具风扇的马达拆下来把转子的换向器三个触点焊上等效三角连接外壳作为转子,不过我也想弄,没有无刷电调,2极电机一般用在航模 车模(内转子无刷电机)上,3极电机一般用在光驱 硬盘 航模上,4-7极电机一般用在光驱 硬盘 航模上 无刷链传动6-10极电机一般用在无刷有齿电动自行车,9-20甚至更多极对数一般用在无刷无齿直驱电动自行车 最早的无轴技术用在胶印机上将来也有用在汽车前面两个轮子各安一台轮毂无刷电机 如果是玩汽车的四个轮子全安上轮毂无刷电机由于没有车轴变速箱等复杂的传动 用轮毂电机直接驱动轮子效率就大大提高。像电动自行车加速器天机大力王无刷电调就是在输出端安了一个星三角转接器开关启动的时候先用星连接小电流启动速度起来到达35kmh以后再用三角形连接加速到60kmh但是万一无法从三角形连接切换成星连接的话启动时容易烧坏电调甚至起火另一个可能是先用人力蹬起来以后但是电机的速度很难达到35kmh造成电机过热转子永磁体达到居里温度时造成电机转子退磁损坏,我觉得电动自行车的电机外壳可以钻一些散热孔 提高散热性。

网友L:
科学技术需要偏执狂!

     祝你成功!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
……无刷直流电动机使用交流电动机的绕组模式,定子磁场和转子磁场无法垂直,……

1、所有直流电机,同性磁极下,电枢导体电流方向相同;

2、所有直流电机,异性磁极下,电枢导体电流方向相反;

3、所有直流电机,电枢导体电流的磁场恰好与主极磁场间隔90度;

楼主:
4、直流电动机不能使用交流电动机的绕组模式,因为交流绕组有分相的问题;

楼主:
引用 楼主:
刘老师你好:在不涉及核心技术的前提下,我可以回答你任何提问。

1、我只答复你在论坛上谈及的有关问题;

2、我不会套问你的核心技术,请放心;

楼主:
引用 楼主:
直流电动机的反电势是近似方波,通过电刷和换向片进入绕组的也是方波。

1、通过电刷和换向片进入绕组的是方波,这个方波的幅度就是电源电压U;

2、如果是电枢的反电势,那就和电源一样,是一条直线;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很想和你畅所欲言,人生在世都有身不由己的时候。

一个又一个方波叠加起来,就是一条直线。

1、朋友就一团和气?没有争论,争论就不是好朋友?

2、争论是永恒的主题,争论才能取得统一,统一才能成为好朋友!

网友M:
由于密码丢失,重新注册,看是否能提交。

网友M:
四绕组顺序换向无刷直流电机

目前调速电机种类较多,总的分为两类调速,即直流调速和交流调速,最早普遍使用直流电机调速,直流电机的机械特性为直线,稍微下斜。机械特性硬,调速平滑,但换向有触点,容易打火,维修麻烦。随着IGBT功率器件的出现,目前大部分採用交流变频调速电机,交流变频无触点,使用交流电机即可。但交流调速机械特性无论如何都赶不上直流电机的调速特性。
随着时间推移,又出现了直流无刷电机,直流无刷电机具有接近有刷直流电机机械特性但是它的设计思路受交流电机三相旋转磁场概念影响,其机械特性还是不能与有刷直流电机的机械特性比美。
本文基于直流电机的结构,推出一种新的无刷直流电机系统,对直流电机的结构进行改造,仅採用四对大功率IGBT功率管就可以实现四绕组顺序换向无刷直流电机调速。
首先我们把直流电机的转子结构採用永磁结构,极对数与定子极对数相等,其次把直流电机定子的绕组排列结构採用原来转子绕组的排列结构,绕组抽头节点接IGBT功率对管的中点。正负电源按IGBT对管的接法接即可。

                                       图一 线圈顺序换向直流电机定子绕组原理图
    由图一可以看出该四极三十六槽直流电机共需要三十六对IGBT功率管,三十六个位置传感器,电机到功率对管需要三十六根线,电机位置传感器(位置传感器固定在电机上)到控制电路需要三十八根线(连同传感器电源线)。该电机理论上可行,它完全具有直流电机的调速特性,但实际实现起来太困难了,没有使用价值。我们苦思冥想的是如何减少IGBT功率对管对数,这样相应可减少传感器的数量,尤其减少电机到控制器的连线,这样才可使得该直流电机具有实用价值。
为了达到上述减少IGBT功率对管,位置传感器以及电机连线的目的,我们反过来回顾一下有刷直流电机转子绕组排列图,见图二。在图二中,我们可以看到电机在运转中,绕组的连接点1和19,2和20,3和21,以此类推一直到17和35,18和36,一共有18对连接点,它们的电位始终是相等的。如果我们将这些对的节点一一对应相连接,电机应该照常运转。连接后的等效电路见图三。这个对有刷直流电机并不重要,应为它们採用的是换向片和碳刷进行换向,连起来反而有害无益。但是这个规律对我们研究无刷直流电机相当重要。这样可以有效地减少IGBT功率对管的数量,有效地减少位置传感器的个数,更能有效地减少电机的连线数量,这个就是我们特别所希望的。
等电位点连接后,线圈顺序换向直流电机定子绕组的原理图就由图一变为图三。

                                         图二 有刷直流电机转子绕组电路图

                                   图三 等电位点连接后的有刷直流电机转子绕组电路图

                         图四 等电位点连接后的线圈顺序换向直流电机定子绕组电路图
    由图一和图四进行比较,我们惊讶的发现图三比图一的电路简化的多了,图三的IGBT功率对管数量是图一的IGBT功率对管的数量的一半,同样位置传感器的数量也是图一的一半,而电机到控制器的连线的数量也几乎是图一的一半,这是我们所需要的,它可以得到简化电路初步的目的。电路还可以进一步简化,我们可以採用18极36槽电机定子,见四。

                                    图五 18极36槽直流无刷电机定子绕组接线图及等效电路图
由图四我们可以看到W1---W36为定子的36个线圈,线圈的节距为两个槽距,每组等点位电位节点为9个,共有四组等电位节点。每组等电位节点连接后,分别有红、绿、蓝、黄四根线从电机定子引出,用于分别和四对IGBT功率对管的中心点相连。功率对管大大减少,已接近实用阶段。四个位置传感器按图中所标角度分布,一个圆盘上均匀分布9个被探测物,当电机的转子转动时,四个传感器的输出随着电机每转一个槽距的角度按顺序分别向功率对管的门控制极输出稍大于槽距宽度的脉冲,电机就可按直流电压的大小比转动。
    总之通过上述情况,可以发现直流无刷电机具有如下规律:
    一. 直流电机的电枢绕组线圈连接点在电机运转中存在着相等点位的接线点,把所有的连接点按等电位连接点分组相 连,这几连线和功率对管中点相连,功率对管的数量和组数(等点位节点连接线)相等。
    二. 在电机定子槽数不变的情况下,增加电机的极数可减少功率对管的个数。当电机极数是电机槽数的一半时,电机仅需要四个功率对管。

网友M:
直流电机在运转中,其电枢绕组(电枢绕组在镶在直流无刷电机定子上,而镶在直流有刷电机转子上)的线圈之间的接点一共有几组相等电位接点,其等电位接点的组数等于电机槽数除于电机极对数。把各组所有的接点按组相连后电机仍可正常运转。

作为直流无刷电机,可以把每组接点连接线引出并连接到相应的IGBT功率对管的中点对电机供电,所用IGBT功率对管数量等于电机槽数除于电机极对数,这样可以大大减少所用的功率对管。

网友M:
引用 楼主:

我又多了一个同行知己,和我18年前的思路一模一样。很多次试验都以失败而告终,经济损失惨重。你要是不相信可以试一试。

这种模式不能稳定的工作,不能大规模工业化生产。

设计制造电动机和设计制造AK47一样,需要结构简单 造价低 坚固耐用。

不管是直流电动机还是交流电动机在相等的转速下,极对数越多 磁滞损耗和涡流损耗 线圈的趋肤效应 越严重,效率会随着极对数的增加而降低。

科学也是相对的,我们在做科学研究的时候,最重要的是找理论上的平衡点。

楼主同意我的说的理论吗?我不是专门搞电机的,很想实验,但心力不从心,我都已退休,哪还有精力呢?心有余而力不及。这种模式不能稳定工作,请问为什么?

网友M:
 搞错了,楼主是刘老师不是a44884z。

网友M:
引用 楼主:

我又多了一个同行知己,和我18年前的思路一模一样。很多次试验都以失败而告终,经济损失惨重。你要是不相信可以试一试。

不管是直流电动机还是交流电动机在相等的转速下,极对数越多 磁滞损耗和涡流损耗 线圈的趋肤效应 越严重,效率会随着极对数的增加而降低。

科学也是相对的,我们在做科学研究的时候,最重要的是找理论上的平衡点。

同意你的说法,那把电机的槽数降低不是相应的极对数不是可以减少吗?减少电机槽数又有什么影响呢?

网友M:
引用 楼主:

我又多了一个同行知己,和我18年前的思路一模一样。

18年前你和我的思路一模一样。你18年前多大年龄能?和我现在的思路一模一样,我不佩服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M:

……当电机极数是电机槽数的一半时,电机仅需要四个功率对管。

1、“当电机极数是电机槽数的一半时,电机仅需要四个功率对管。”,正确;

2、简单说,功率对管数是极距的2倍;

网友N:
我们不管线圈是如何布置,各位网友的猜测,都被a4488z 给否定了,我想上图该不会又给否定了。

网友N:
只需要四个,

网友N:
图太大在发一次看仔细了

网友N:
串联,并联 和  串激,并激,是两个概念,无刷如何串激?

网友N:
两个磁场有电的联系,才能有“串”的概念,只有磁的联系,哪来的串励

网友N:
我是个手工劳动者,修电机的

网友N:
引用 楼主:

就是电联系,你在网上点击《汽车无刷发电机》就会明白,你的知识面太窄。

串激无刷还有电的联系?逐线圈换向还能做成串激?逐线圈换向,从字里行间解释,应该是独立线圈,我有被忽悠的感觉,刘志斌先生出来说句话,你看到过a44884z先生的资料?被忽悠也没关系,在这里历练历练也很好。

网友N:
上图很容易看出,它就是一个变频器主回路,线圈流过的是交流电,说白了是一个变了味的交流同步电动机,交流同步电动机,自己不能建立启动转矩,它需要异步启动,直流电动机电枢流过的是直流电,现在把直流电动机的电枢转移到定子上,重新布置并简化绕组,用电子器件代替换向片,那么传感器的数量=磁极的数量,电枢流过是直流,由于磁极变化,电枢定子是静止的,磁场是旋转的,为了得到方波,用IGBT,在实际运行中,一个方波有可能被分割,但这无关紧要,就此打住,我没有做实验不敢妄说,否则有套话之嫌,祝你好运,我保留我的诸多疑点,在此之前偶然想起自励磁机械整流发电机,有一点启发。

楼主(2010-11-17):
现在不能说!

楼主(2011-08-10):
刘老师的执著精神,值得我们所有人学习。

楼主(2011-09-28):
对:李银午 关于引用a44884z 的回复内容:

我又多了一个同行知己,和我18年前的思路一模一样。很多次试验都以失败而告终,经济损失惨重。你要是不相信可以试一试。

这种模式不能稳定的工作,不能大规模工业化生产。

设计制造电动机和设计制造AK47一样,需要结构简单 造价低 坚固耐用。

不管是直流电动机还是交流电动机在相等的转速下,极对数越多 磁滞损耗和涡流损耗 线圈的趋肤效应 越严重,效率会随着极对数的增加而降低。

科学也是相对的,我们在做科学研究的时候,最重要的是找理论上的平衡点。

楼主同意我的说的理论吗?我不是专门搞电机的,很想实验,但心力不从心,我都已退休,哪还有精力呢?心有余而力不及。这种模式不能稳定工作,请问为什么?
内容的回复:因为你不知道,直流电动机为什么能——恒转矩 变压调速。在生产实践之中,你见过两个换向片的直流电动机吗?

楼主:
对:李银午 关于引用a44884z 的回复内容:

我又多了一个同行知己,和我18年前的思路一模一样。很多次试验都以失败而告终,经济损失惨重。你要是不相信可以试一试。

不管是直流电动机还是交流电动机在相等的转速下,极对数越多 磁滞损耗和涡流损耗 线圈的趋肤效应 越严重,效率会随着极对数的增加而降低。

科学也是相对的,我们在做科学研究的时候,最重要的是找理论上的平衡点。

同意你的说法,那把电机的槽数降低不是相应的极对数不是可以减少吗?减少电机槽数又有什么影响呢?

内容的回复:电动机的槽数就像齿轮上的牙齿,电动机槽数越多,磁场运动越稳定,齿轮的齿数越多,齿轮运动越平稳。直流电动机的换向片,就相当于齿轮上的牙齿。

楼主(2014-08-18):
我正在搞生产,有时间和大家好好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