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kw永磁同步电机弱磁的问题

楼主(2010-08-26):
昨天做60kw永磁同步电机的实验发现一个问题

电机的额定电压是400V

额定电流 180A

额定转速 3800 rpm

在进入弱磁的时候电机转速可以达到6400rpm,但是Is很大已经达到额定电流以上而且我没有加任何负载只是电机空转

电机是表贴的,请问一下这种现象正常吗!在网上收了一下有好多说法有点晕!请各位大侠指点!

还有一个问题是不是永磁电机就是很难弱呢?

网友A:
永磁电机恒功率区很窄,超过额定转速后,转矩衰减很快,就是说,转速上升,转矩急速下降。

电压恒定,为了达到设定的转速,电流会提升,至到超过额定电流,但转矩非常小。

效率很低,发热量大。电机内部超过一定温度,会给电机磁钢造成不可逆转消磁。

我做过这方面的电机测试,实际中不建议这种方式使用。

网友B:
 高精度无齿轮永磁低速同步电机(恒扭矩、恒电流、恒转速)可替换减速机+电机
1、电机不会烧:
电机在起动、空载、缺相、卡死的情况下,电流保持不变,不会产生线圈烧坏现象。
2、清洁卫生、免维维:
电机没有减速齿轮,可直接获得低速和大的扭矩,不需要保养维护,不会因减速器油污泄露而带来麻烦。
3、效率高、高性能、节能:
转子是采用稀土永磁材料,无鼠笼、无起动笼、没有涡流产生的损耗,定子采用导磁率较强的冷轧硅钢片,感应强度大、线圈电阻率低,整机效率比同类异步电机高20%以上,节能明显。
4、体积小,外形美观 、安装方便:
轴可以做成空心轴,可直连丝杠等;
5、调速性能好:
变频调速性能优于其它传统的调速电机、变频电机等,恒扭矩下变频范围大(2至60Hz) 。
6、使用年限长:
由于电流恒定,电机温升很低,电机转速低、磨损小,使得电机寿命延长。
7、通用性强:
也可做成与交流异步电动机的外观结构相同,可直接替代异步电动机。
8、适应性强:
可用于各种恶劣工况,可以长期低速运转、频繁启动、频繁正反转等场合;
9、精度高:
同步电动机转速精度仅决定于供电频率精度,与负荷变化无关;

Tel:0512-81870198 68081876
Mobile:13382199690
Http://www.sigma-china.com

楼主:
对:Roc-motion 关于

永磁电机恒功率区很窄,超过额定转速后,转矩衰减很快,就是说,转速上升,转矩急速下降。

电压恒定,为了达到设定的转速,电流会提升,至到超过额定电流,但转矩非常小。

效率很低,发热量大。电机内部超过一定温度,会给电机磁钢造成不可逆转消磁。

我做过这方面的电机测试,实际中不建议这种方式使用。

内容的回复:我现在只是空转没有带负载,带负载的话速度很难提升上去吗?谢谢指点!

网友C(2012-03-18):
没控制好,弱磁时负载影响很大,有时加载电流反而下来,空载电流大是一定的

网友D(2016-06-06):
你的弱磁是用程序实现的吗,是用查表法吗,还是如何实现的呢

网友E:
額定轉速已經試最大電流 弱磁下竟然還有更大電流 哪只有幾種可能

A 確認是同步嗎?

B 你這電機的參數有問題?

网友E:
額定轉速已經試最大電流 弱磁下竟然還有更大電流 哪只有幾種可能

A 確認是同步嗎

B 你這電機的參數有問題

网友E:
額定轉速已經試最大電流 弱磁下竟然還有更大電流 哪只有幾種可能

A 這不是同步嗎

B 永磁同步電機的參數有問題

网友F(2018-07-13):
用的什么驱动器   电流是会上升  应该不会这么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