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解决台达触摸屏天气冷是按不动的问题

楼主(2010-08-26):
台达触摸屏,冷天开启时按触摸屏没有反应

网友A:
到了零下多少度,屏应有一个最低温度的工作范围。

网友B:
触摸屏一般在零下20°左右就冻歇菜了,解决的方法是加加热板。

网友C:
只能想法子改善局部环境。通常加热就是。在PLC和触摸屏上电之前,加热器先工作,等温度达到理想的设定值自动关闭加热器,这时候PLC和触摸屏就能上电工作了.

网友D:
柜子里面配置一个温湿度控制器。

网友E:
想知道楼主那无法使用时的温度怎样

楼主:
温度在5度的时候,开机时用不了

网友F:
温度在5度不至于不工作吧,应该是机器自身问题

网友G(2017-11-16):
柜子里面配置一个温湿度控制器。

好办法

网友H:
触摸屏一般在零下20°左右就冻歇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