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R-F740变频器参数设置问题

楼主(2010-08-26):
三菱FR-F740变频器电机参数要设置吗如电机额定功率、额定转速等?第一次用三菱的,说明书看了好久还是没看明白在哪里设置,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最好设置下;第80条参数是电机功率,仔细看看说明书的73-79页

楼主:
谢谢 1 楼楼主的指点,再找说明书仔细看下。

网友B(2010-09-30):
要是需求不是很严格的话,也可以不设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