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MR-J2M-P8B伺服报警A37

楼主(2010-08-26):
机台报警驱动器异常,MR-J2M-P8B interface unit上误代码为A37:参数错误
其中MR-J2M-P8B 的参数分两部分:1.IFU parameter (操作界面单元参数)  2.DRU parameter (驱动单元参数),

其中IFU parameter 已经与其他设备上同一伺服比较过,是一致的.

DRU parameter 是由PLC上电时上时写进QD75M系列模块的.

FA.37使用手册上的解释:

IFU parameter error

   1. Interface unit fault caused the IFU parameter setting to be rewritten.

   2. There is a IFU parameter whose value was set to outside the setting range by the controller.

   3. The number of write times to EEPROM exceeded 100,000 due to parameter write, etc

DRU parameter Change the drive unit. error

   1. Drive unit fault caused the DRU parameter setting to be rewritten.

   2. There is a DRU parameter whose value was set to outside the setting range by the controller.

现在做过的处理:(1).确认过IFU parameter 与其他同一单元的参数一致

                             (2).把其他同一单元的QD75M轴控模块拆过来装上无效果,后来把这个轴控模块装回原来的地方,发现原来好的也出现了同样的报警.

网友A:
对驱动器的参数设置做初始化动作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问题出在QD75M模块。当PLC RESET后,参数不能进伺服放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