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台达plc。触摸屏,配套使用接近开关的问题

楼主(2010-08-26):
台达请教;做一个接近开关。感应电机轴的转数,把接近开关的信号接plc。再在触摸屏上显示出来。显示每分钟的转数。怎么做到。谢谢

网友A:
ld m10
SPD X1 K500 D10
ld M1000
DMUL D0 K60000 D20
DDIV D10 K500 D30

把接近开关信号接至PLC的X1,M10为交替型按钮做触摸屏上,D30显示的是电机转数,M10 按下时显示转数,电机为每转产生1个信号

网友A:
梯形图指令有错,现改如下

ld m10
SPD X1 K500 D10
ld M1000
DMUL D10 K60000 D20
DDIV D20 K500 D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