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故障的维修

楼主(2010-08-27):
    前几日,一朋友老电脑慢,帮着重装电脑,重装系统后,还是慢,一看原来是256M的内存,建议换内存。立即去买了一条1G的内存装上。装上后,系统就会在运行一段时间后自动重启,怀疑是内存条的问题,取下该内存条,插上老内存,运行过程中仍会重启,后更改设置系统出问题后不重启,结果就出现蓝屏。用替换法测试1G内存是好的,更换硬盘测试仍然如此,怀疑是主板有问题,但找不到这样的老主板,后将两块内存条一起插上,系统就恢复正常了。不知何故?怀疑的故障原因是:一是两块内存跳分别为333和400,二是可能内存插槽有问题,在不断的拔插过程中,排除了故障。三是其它原因引起的故障,在不断开箱处理的过程中偶然排除了该故障。至于具体原因,现在都只是怀疑阶段。

网友A:
内存不匹配。333和400在一起的时候,如果333插在地一个槽,那么按333跑;如果400插在第一个槽,可能就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