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接触器“嗡嗡”响

楼主(2010-08-27):
交流接触器额定绝缘电压为660V,线圈电压AC220V,运行时“嗡嗡”响,是否为螺丝松动还是触点积灰尘造成的,还是其他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有可能是电磁铁吸合不好,或者是气隙太大。

网友B:
交流接触器本身就有声音.接触器的分合动作是由内部的线圈,弹簧,动、静吸铁组成。当线圈通电后在吸铁中产生磁场动静吸铁吸合电路接通,当线圈失电后,吸铁中磁场消失由弹簧的势能分开动静吸铁,电路断开,由于线圈中通过的是交流电,不可避免的在上述动作中会产生较大抖动,增大触头电弧,增加触头磨损吸合后会有嗡嗡的交流声,有说的不对的地方还请高手指点,

网友C:
线圈电压过低或者电磁铁太脏影响吸合,

网友D:
标准、合格的交流接触器有噪声:电压低或者电磁铁短路环断开。电磁铁吸合接触面肮脏影响的是断电延时放开。

网友E:
1:衔铁接触面有积尘造成吸合不好,引发噪音,2衔铁上的短路环坏造成噪音。

网友F:
我觉得有时跟安装方式也有很大的关系。

网友G:
没有吸合好吧,看下线圈吸合的接触面怎么样

网友H:
估计磁铁吸合的不好!我以前也遇见过这样的,大都是这个原因。

网友I:
可能是太脏,吸合不好

网友J:
电磁铁表面生锈或短路环断裂。

网友K:
应该是短路环的问题吧。

网友L:
多数是短路环的问题还有就是吸合不好。

网友M:
多时短路环损坏,再有就是铁芯脏了造成的

网友N:
等同五楼观点

网友O:
电压低,或短路环断裂。拆开看看。

网友P:
220v的还要检查一下零线是否接触不好

网友Q:
如果接触器处的环境不好的话,很可能是电磁铁吸合接触面肮脏影响的,你可以把接触器拆下来看接触面是否脏,再者看一下短路环是否断裂。手动按下接触器是否有卡滞现象是否接触完好等。电压低也可能造成吸合不完全。

网友R:
我见过听过修过220V变压器有嗡嗡的响声.

铁心是由多层的铁片帖合在一起组成特有的结构.

有时表层的铁片脱离开,当把铁片按住时,嗡嗡声音消失.

仅仅提供参考,不作为问题解决方案.

网友S:
首先短路环断开,其次电压低,接触面脏,

网友T:
可能短路环断了,电磁铁表面生锈

网友U:
以前见过接触器吸合的时候就和学校里的钟一样,反复吸放,后来用气枪吹了一下(该操作不规范,不建议使用),再试就好了。

网友V:
电压过低,或者工作环境潮湿导致电磁铁铁心生绣。可以考虑更换或者用细砂纸打磨光滑

网友W:
引用 网友Q:

如果接触器处的环境不好的话,很可能是电磁铁吸合接触面肮脏影响的,你可以把接触器拆下来看接触面是否脏,再者看一下短路环是否断裂。手动按下接触器是否有卡滞现象是否接触完好等。电压低也可能造成吸合不完全。

应该是,

网友M:
电磁铁吸合不好,或者是磁芯上有油污造成的

网友X:
应该是欠压吧电磁铁铁心生绣

网友Y:
在恶劣环境的话 不响才不正常

网友Z:
我维修过400A的交流接触器的触头,拆下打磨,镀银不要磨掉,对已经烧蚀的就要更换了。

网友AA:
有灰尘杂质,多开关几次有时可以解决,实在不行就只能换

网友AB:
这个问题肯定衔铁没吸和好 ,表面不光滑

网友AC:
电磁铁铁心生绣 ,用砂纸试下~!

网友AD(2010-10-02):
铁心接触面赃污,声响很大就是短路环的问题

网友AE:
我们一般都是换了就换

网友AF:
先看一下线圈电压是否符合标准。还有接触器地脚是不是紧固有没有有没有松动。再就是吸合磁铁上的短路换是否损坏,吸合处是否有油污

网友AG:
短路环坏的可能性大比较大。

网友AH(2011-02-15):
先检查一下动静铁心的接触面是否太脏了,短路环是否断裂。

网友AI:
很可能是电磁铁吸合接触面肮脏影响的,你可以把接触器拆下来看接触面是否脏,再者看一下短路环是否断裂。手动按下接触器是否有卡滞现象是否接触完好等。电压低也可能造成吸合不完全。

网友AJ:
这样的赶快换新的吧。

网友AK:
引用 网友F:

我觉得有时跟安装方式也有很大的关系。

网友AL:
先拆开看看,一般都是有尘造成接触不好,如果用的时间比较长了就换吧,老化了

网友AM:
接触器是不是小了点,换个大接触器

网友AN:
电压低,短路环断开,电磁铁吸合面脏

网友AO:
引用 网友Q:

如果接触器处的环境不好的话,很可能是电磁铁吸合接触面肮脏影响的,你可以把接触器拆下来看接触面是否脏,再者看一下短路环是否断裂。手动按下接触器是否有卡滞现象是否接触完好等。电压低也可能造成吸合不完全。同意。我多次碰到过

网友AP(2011-03-21):
1\电磁铁吸合接触面肮脏

2\线圈电压偏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