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AC/DC问题

楼主(2010-08-27):
大家好,我是新来的!

我想把230VAC转换成0-230VDC电源信号,我想利用一个可调变压器,下面接个10A的整流桥,桥后并个大电阻。在接一个LC的滤波器。请问下这个是否可行。需要注意些什么,谢谢大家了!

还有各器件之间的参数应该怎么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