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WINCC中画面调用的问题

楼主(2010-08-27):
我现在有一个主画面A,该画面中有两个画面窗口B、C。画面窗口B调用的画面中有一个按钮D,在启动前画面窗口C是不显示的。

运行之后,我现在点击按钮D要使画面窗口C显示出来,但是试了半天也没成功,不知道问题出在了哪了,语句如下:

Sub OnClick(ByVal Item)

HMIRuntime.Screens ("A").ScreenItems ("C").Visible = 1

End Sub

我感觉这条语句也没问题,语法检查也没错,可就是画面窗口C显示不出来,还希望高手帮忙解答一下,谢谢!!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啊,拜托了,一直找不到问题的所在。

网友A:
Sub OnClick(ByVal Item)
Dim objScrWindow
Set objScrWindow=HMIRuntime.Screens("Main").ScreenItems("画面窗口2")
objScrWindow.Visible=True
End Sub

网友A:
你也可以在画面窗口的显示属性上链接一个变量,这样你可以通过改变二进制变量的值来显示或者隐藏画面窗口。
Sub OnClick(ByVal Item)
Dim objTag
Set objTag=HMIRuntime.Tags("Disp_Bin")
objTag.Write 1,1
End Sub
Good Luck

网友B(2010-09-27):
我也遇到相同的情况,我有两台机器分别有WINCC 7.0, 一台上可以执行VBS,另一台不能执行VBS

网友C:
在变量里直接调用还是比较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