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力矩选型是按额定扭矩还是最大扭矩选?

楼主(2010-08-27):
如题。如果按最大扭矩选有没有风险?

网友A:
有问题。除非计算精确,否则斗建议按照额定扭矩来选。

网友B:
最大扭矩主要是加减速时,瞬间释放的,不能长时间输出。考虑一下你的负载实际情况。

楼主:
对:老鼠杰利 关于

有问题。除非计算精确,否则斗建议按照额定扭矩来选。

愿闻其详。

选型时计算的扭矩是加减速需要的扭矩,伺服在加减速过程中以最大扭矩输出不可以吗?

还请释疑。

内容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最大扭矩主要是加减速时,瞬间释放的,不能长时间输出。考虑一下你的负载实际情况。

是否只在加减速过程中使用最大扭矩就可以这么选择呢

网友B:
加减速时间要注意,一般绝对不会超过1秒。如果是瞬间加速,可以参考最大扭矩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加减速时间要注意,一般绝对不会超过1秒。如果是瞬间加速,可以参考最大扭矩值

非常感谢!

网友C:
参考电机工作制,依工况选型。

为稳妥起见,还是根据额定选。

网友D:
一般人都老老实实的按额定选,除非对电机相当熟悉的牛人,不过也不能保证马失前蹄的时候!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