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6RA70直流调速器A35报警

楼主(2010-08-27):
近遇到工件一启动,6RA70系列的直流调速就报A035的报警,检查下来工件电机对地的绝缘不好,后来更换了电机后,电流,速度环还有励磁减弱优化都做好了,空载的时候电流也很稳定1.1A左右,带上负载后第一次工件起动,工件也运转了,只是电流有点大35A(以前正常时候是7A),工件停止后再次起动的时候又开始出现A035的报警了,请问各位专家这是什么原因啊?谢谢了 (此调速器是以前修理过的,修理后一直没有用)

可以排除机械负载原因引起的.

额定电流是90A 出现A035报警时电流已经超过100%了

网友A:
实际励磁电流变小了,可以用支流卡表测量.更换励磁板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