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多屏一机的连接方式

楼主(2010-08-27):
各位大侠,有谁能给我讲讲,现在台达多台触摸屏连接同一台PLC可以通过几种方式来实现?两种方式有何区别?请稍微详细些,谢谢!因为我们后面项目中可能会用到,想提前了解一下。

网友A:
一种是多台人机之间走标准modbus,plc也走串口,这样如果人机台数比较多,不建议使用

2 人机之间走以太网,plc之间走串口,各个人机之间穿透到plc来实现多屏一机

3 全部走以太网

 呵呵 以上都可以 自己取舍吧

网友B(2015-03-16):
我也很想了解,有做过实例的可以发下吗

网友C:
标准方式就是RS485 modbus通讯,通过人机内部寄存器$与$M、搭配宏指令来交换数据。不过,一旦遇到数据量大的情况,人机的反应会很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