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小技巧:如何用输入控制RUN/STOP

楼主(2010-08-27):
三菱PLC提供了使用外部输入来实现控制PLC的启停,见下图。

提醒:  如果设置了之后,PLC程序中就不要使用这个输入点了。

网友A:
支持ye_w楼主 !学习一下。。。。。

网友A:
喝了点酒,兴奋了,再支持一下。。。。。。。

网友A:
发重了,继续支持一下,我灌一次水哈,为了今天帖子数量冲关。。。

网友B:
MARK 一个,字数补丁。。。

网友C:
ye_w楼主的贴子我一定要支持,学习中!

网友D:
我没酒喝,也顶!

以前试过,FX的没有实际使用过。

这样可以用外部按钮(选择开关),控制PLC的运行。

网友E:
支持啊,学习了。顺便强烈BS菜鸟兄发大水!呵呵

网友A:
嘿嘿,我可是那天晚上为了冲1500发的哈,理解一次塞。。。。。。

网友E:
理解理解,顺便我也水一下哈

楼主:
让洪水来得更加猛些吧,顺便问一下,大家在实际工程中有这样用过的吗?

网友A:
实际工程中我从来没这样用过,因为PLC不运行,RUN灯也不会亮。

1、如果是为了程序需要,我可以通过其它方式来实现。

2、如果是为了安全,这个好像也不是绝对安全。

3、如果说为了设备寿命,这个东东寿命多几百个小时少几百个小时,和我也没什么关系。

4、如果说为了商务目的,回款的问题。这种方法不可取。

5、所以说,直到现在,在实际工程中我都没这样用过。

网友F:
是在看不出这样控制RUN/STOP有何意义

网友G:
支持一把,三菱这样设计还是有他的根据的,比如可以作为自动控制中急停按钮使用,

网友H:
学习一下!还好用

网友I:
对:老菜鸟 关于

实际工程中我从来没这样用过,因为PLC不运行,RUN灯也不会亮。

1、如果是为了程序需要,我可以通过其它方式来实现。

2、如果是为了安全,这个好像也不是绝对安全。

3、如果说为了设备寿命,这个东东寿命多几百个小时少几百个小时,和我也没什么关系。

4、如果说为了商务目的,回款的问题。这种方法不可取。

5、所以说,直到现在,在实际工程中我都没这样用过。

内容的回复:

第1条,还有什么方法?请赐教,谢谢。

网友J:
4、如果说为了商务目的,回款的问题。这种方法不可取。

5、所以说,直到现在,在实际工程中我都没这样用过。

网友K:
学习了希望多多技术交流 呵呵

网友L:
有西门子的吗?来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L:
有西门子的吗?来一个……

这个属于系统级别的,非应用程序啦。西门子无这样的功能。

网友M:
顶个帖子。。。学习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I:
回复内容:
对:老菜鸟 关于

实际工程中我从来没这样用过,因为PLC不运行,RUN灯也不会亮。

1、如果是为了程序需要,我可以通过其它方式来实现。

2、如果是为了安全,这个好像也不是绝对安全。

3、如果说为了设备寿命,这个东东寿命多几百个小时少几百个小时,和我也没什么关系。

4、如果说为了商务目的,回款的问题。这种方法不可取。

5、所以说,直到现在,在实际工程中我都没这样用过。

内容的回复:

第1条,还有什么方法?请赐教,谢谢。

没有什么先进的特别的方法,也没有别的意思,就是让程序仍然扫描,保持其状态,但不输出就可以了。

楼主:
对:老菜鸟 关于引用重头再来 的回复内容:回复内容:
对:老菜鸟 关于

实际工程中我从来没这样用过,因为PLC不运行,RUN灯也不会亮。

1、如果是为了程序需要,我可以通过其它方式来实现。

2、如果是为了安全,这个好像也不是绝对安全。

3、如果说为了设备寿命,这个东东寿命多几百个小时少几百个小时,和我也没什么关系。

4、如果说为了商务目的,回款的问题。这种方法不可取。

5、所以说,直到现在,在实际工程中我都没这样用过。

内容的回复:

第1条,还有什么方法?请赐教,谢谢。

没有什么先进的特别的方法,也没有别的意思,就是让程序仍然扫描,保持其状态,但不输出就可以了。

内容的回复:

我公司目前安全继电器受到急停操作后,会将PLC部分关键输出的电源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