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快速学习使用三菱PLC编程--拿过来的,感谢原作者

楼主(2010-08-27):
对于每个搞工程控制系统工程的人员来说,快速掌握一门PLC编程语言和方法是工作和学习的利器,就我而言,根据自己在工作中和工程实践中的心得,说一下一天学会三菱PLC编程的经验,希望大家指导。
1. 首先清楚自己的控制系统的流程和要求。所有的控制编程工作都是为了系统能够达到安全,可*的工作,并实现设计的要求,所以首先要对图纸和设计说明理解透彻。
2. 分解系统的所有测量参数和控制参数。可以通过对系统的分析,加强理解。根据分析写出参数表格,举例如下:
    序号     名称                              属性 接点所属模块        备注
        1     闸门到位开关                 DI       CPU                     X001
        2     闸门拖动正向电机        DO      CPU                     Y001
        3     闸门拖动反向电机        DO      CPU                     Y002
           。。。
3. 根据列表显示选择硬件构成及型号,不用多说了。
4. 进入三菱PLC的编程环境。在编写程序前先把所有参数的注释进行填写,有利于程序编写的时候的可读性。尽量采用中间变量,1是节省点数,降低成本;2是增加维护修改的简单性。
5. 开始进行程序的编写,根据要求可以一边看技术手册一边编写,速度就可以提高,而且印象深刻。一定记住常常保存,转换,否则就回发现一旦停电或忘记保存,所有的工作就白费了,呵呵
6. 当程序编写完成后,如果有机器,就设定串口程序下载,进行调试;如果没有机器,可以采用模拟的PLC状态程序调试。
7. 如果程序调通后,功能实现符合设计要求,就要进行程序的优化,。就是尽量少的语句完成哦。
8. 现在所有工作完成,可以接上所有的硬件外围进行安装调试了

网友A:
这么好的贴子怎么没人顶呢?谢谢楼主赐教!我学PLC是完全靠看指令自学的,总感觉自己还底气不足,编个三、五百步的逻辑控制的程式就感觉头脑有点乱了,老是改来改去,搞得自己有时都没底了,总觉自己的方法太繁锁复杂,绕了弯路,有机会向楼主多请教!我的QQ是310496296,请楼主加我!

网友B:
to:我的水平有限

我不知道你学的那种plc,西门子的编程有个置位、复位转换法,可以学习一下,应该能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B:
当学会一种plc后,再去学另一种plc是很快的,不足为奇,以前没有碰过ab

plc,我也有一天调试ab plc的经历。

网友C:
学习学习!!谢谢,很好的经验

网友D:
受教了。顶个贴支持一下楼主,希望喜人都能多看看。。。

网友E(2010-09-28):
我是新手,受教育。

网友F(2011-02-04):
一般的控制就分几步走,反正我是这么写的 1 设备初始化 2 ad采样运算 顺便显示 3 逻辑控制 4  输出 5 通讯

写过几个小程序 经验不多 抛砖引玉

网友G:
谢谢了啊!

没有实践机会

哪位大侠提供一个好的模拟软件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