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辨别变频器好坏

楼主(2010-08-27):
1. 默认控制方式,好的变频器默认出厂为无感矢量方式,国外的一般都是这种方式;国内变频器除了少量(汇川MD320、英威腾CHV、艾默生TD3000、EV6000等)之外都是VF方式。退一步,即使是VF控制,其性能差别也是很大的,从手册上看转矩提升是否是自动提升方式,如果是手动提升则性能应该是很差的,从技术层次讲属于古董级别的变频器。自动转矩提升也要看是否用到电机参数,如果没有用到电机参数也是不行的。
2. 出厂载波频率高低,一般来讲好的变频器载波频率比较高,如国外变频器的出厂载波频率一般都很高
3. 高低载波频率不同时,电机输出力矩是否受到影响。一般来讲好的变频器电机输出力矩不受载波频率影响或受到影响很小。比较差的变频器在高低载波频率时电机力矩输出差别比较大,低载波频率电机力矩大,高载波频率电机力矩小。
3. 是否有速度/力矩控制,较好的变频器一般都有力矩控制,力矩控制又分为开环和闭环力矩控制,开环力矩控制目前国内做的最好的是蓝海华腾。如果没有力矩控制的变频器自称是矢量的,那都是假矢量。
4. 直流制动是与电压还是电流为基准,现在的变频器一般都是以变频器额定电流为基准的。老式的变频器一般以电压为基准。
其它指标如力矩、稳速精度、加减速性能等需要测试

网友A:
wo专业路过,恕我好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