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FIX与AB PLC通讯问题

楼主(2010-08-27):
本人使用AB的PLC,1756型号的。上位机软件用IFIX。手头上有ABR驱动,配置很复杂,不会用。另一种方法就是OPC驱动,不知道RSLogix 5000中需要配置那些内容才能采集到所有标签。希望有比较详细的配置文档。再次感谢!

网友A:
opc最简单啊

1、 打开RSLINX, 并进行相应的通讯设定。如下图。点击DDE/OPC 进行Topic
Configuration 设置,点击NEW。
这里输入NEW_TOPIC_A,然后,一直点到你所应用的网络,点击Apply。点击“是”。
点击选中出
在这里选择你在LOGIX5000 中定义并导出的变量标签。
在LOGIX5000 中定义并导出的变量标签。
取名后加入两个网络,保存。
iFIX OPC Client 的设定
增加一个CHANNEL,这里选择RSlinx OPC Server,
加载一个Server,加载Group,增加Item,一定要注意,每一个步骤都需点击 。
点击监视此变量通讯状态

IFIX 中数据库的装载变量

楼主:
非常感谢曹工给予的帮助,现在OPC已经调试通过。但不知道有没有ABR的配置文档,好像有说法是ABR驱动不支持1756。

网友B:
请问ABR 的配置麻烦 ?  应该很容易啊! 我都是用GE PLC  与 IFIX 通讯的 , AB PLC 与 IFIX 通讯。

都很容易得。

网友C(2010-10-31):
这年头都用igs跟ab的plc通信了。abr通信你得在程序里面将通讯内容进行映射一下。

网友C:
opc通讯太慢,而且容易死机。

网友D(2011-10-19):
是的,opc通讯实在是太慢了!不知道用那种方式比较好点!

网友E:
通过网络的方式,也可啊!可以参考这里面!

http://bbs2.gongkong.com/topicdetails/2011100620303000001.html

这个是AB的PLC与RSVIEW通信通过网络方式;

需要串口转网络的模块就可以了!

网友F:
ABR和OPC都可以实现通讯。。

网友G(2019-07-31):
引用 网友A:
opc最简单啊  1、 打开RSLINX, 并进行相应的通讯设定。如下图。点击DDE/OPC 进行Topic Configuration 设置,点击NEW。 这里输入NEW_TOPIC_A,然后,一直点到你所应用的网络,点击Apply。点击“是”。 点击选中出 在这里选择你在LOGIX5000 中定义并导出的变量标签。 在LOGIX5000 中定义并导出的变量标签。 取名后加入两个网络,保存。 iFIX OPC Client 的设定 增加一个CHANNEL,这里选择RSlinx OPC Server, 加载一个Server,加载Group,增加Item,一定要注意,每一个步骤都需点击 。 点击监视此变量通讯状态 IFIX 中数据库的装载变量

曹工您好,我现在做一个about plc 与get CIMPLICITY通讯的项目,您知道他们之间的通讯怎么配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