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默生TD3300变频器送电报警E010(IPM故障)

楼主(2010-08-27):
爱默生TD3300变频器送电报警E010(IPM故障),请教如何解决?已检查模块,发现无问题。

网友A:
         可能原因                                                          解决方法

变频器瞬间过流                                                   参见过流对策
输出三相有相间短路或接地短路                       重新配线
风道堵塞或风扇损坏                                           疏通风道或更换风扇
环境温度过高                                                       降低环境温度
控制板连线或插件松动                                       检查并重新连线
辅助电源损坏驱动电压欠压                               寻求服务
功率模块桥臂直通                                               寻求服务
控制板异常                                                           寻求服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能原因                                                          解决方法

变频器瞬间过流                                                   参见过流对策
输出三相有相间短路或接地短路                       重新配线
风道堵塞或风扇损坏                                           疏通风道或更换风扇
环境温度过高                                                       降低环境温度
控制板连线或插件松动                                       检查并重新连线
辅助电源损坏驱动电压欠压                               寻求服务
功率模块桥臂直通                                               寻求服务
控制板异常                                                           寻求服务

网友C:
是多大功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