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计算伺服电机的功率

楼主(2010-08-27):
一款伺服电机,铭牌没有了,该如何计算出它的功率。

是不是按通常的三相交流电机的公式来算。

伺服电机要乘功率因数吗?

网友A:
P=PI*M*n/30
P:电机功率 PI:3.1415926 M:电机扭矩 n:电机转速
铭牌参数不知道,网上查呗。

网友B:
十分感谢。真的谢谢了。

楼主:
谢谢版主。呵呵

关键是电机的信息一无所知,只能用钳表来量出电机的电流

只根据电流来计算功率,能行得通吗?

网友C:
用实际测量值来算的话,显然无法确认当前值与额定值是什么关系,

网友D:
看电机的尺寸基本就能看出功率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电机的尺寸基本就能看出功率大小。

 请问有什么经验数据吗?

网友D:
看电机法兰和电机长度。比如,小惯量200W和400W法兰是60,750W法兰80,中惯量1-2KW法兰是130。同一法兰,功率越大电机越长。最好能找一本知名品牌的电机手册比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