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编码器同一时间做多个点定位。

楼主(2010-08-27):
具体案例是在一条输送带上面有多个板材,在输送带的一边装有多个工作头,这些工作头都是固定的。输送带主动轮装了个编码器,根据计数到不同的位置,激活工作头动作。请教前辈怎样编程?

网友A:
1、监测编码器;

2、编码器计数到以后激活工作头。

3、没有其他更复杂的了,Good lUCK!

网友B:
如果你是用200的话……还可以有商量。可是三菱的话我还没有做出来。

网友B:
给你参考参考。

楼主:
各位前辈的好意心领了!现在客户是用三菱的FX2N的PLC控制,所以硬件不能更换。再说明一点,输送带上可能有多件物料。总的来说是:一个编码器,多个板件同一个时间定位。多谢!有大师傅指教的话,我有适当的报酬。还有多个机器程序,都可以采用类似方式操作。

网友C:
多个板件同一个时间定位?不清楚你的多块板是如何被编码器检测的。

关于编码器计数,你看一下三菱PLC的高速计数输入方面的说明。

网友D:
一个反馈信号做多点定位?那你的反馈信号与待定位点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的?

网友E:
用 老菜鸟 的方法就可以呀!但是有可能会有偏差吧。

网友F:
写出具体要求,可以帮你看看

网友B:
啊。天啊,都怪我学艺不精,眼看到手的肥肉都没有了。%>_<%

我知道我的程序100%适合你的要求的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啊。天啊,都怪我学艺不精,眼看到手的肥肉都没有了。%>_<%

我知道我的程序100%适合你的要求的了。

为什么说是到口的肥肉呢?

网友B:
他说“我有适当的报酬”。

网友B:
楼主啊。有多少报酬啊?如果刺激的话我把西门子的翻译成三菱的啦。

网友G:
哈哈,三菱的可以满足要求的。

你在那里?合适的话我可以帮你搞定

网友B:
你是说我还是楼主啊?

楼主:
我在东莞。就是输送带带着板件,一直往前移动。在输送带的入口出有个感应开关。

网友B:
赶紧换PLC啦。这个程序牵涉的储存好多的。如果用三菱的话没有带参数调用功能自己做的话,D储存区可能连自己都搞得想不起来的。

网友B:
我上面的程序可以多次调用。只受V区空闲的限制。使用非常灵活。很容易算出来如何安排地址可以紧密连续使用内存。而且这个程序转一下就可以以时基做控制。

网友H:
很简单的控制方式,包装机上用得很多

网友B:
难者不会,会者不难。我绝对同意。

楼上的你也……有?……这个……程……?

网友I(2010-11-12):
这样的工程编码器都不要用!

网友B:
咦?楼上。

我以为你会说:这样的工程连电都不要用。

网友J:
比较难搞,需要好好想想~~~

网友I:
不跟卧式接管机一样的啊,主轴速度不变就不要用编码器!

网友I:
有兴趣的话跟我联系啊  QQ383330631

网友B:
楼上的。欢迎加我吗?

网友K:
你是不是等工位输送?到位后停止做相应的动作?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可以用移位指令就搞定了。

网友L:
找我吧,我知你是厚街的。并且知你是用在什么木工机械上面的

网友M:
41912604加入工控技术交流群

网友N:
我有三菱FX1NPLC与电脑通讯总是出现通讯错误,请高手老师指点

网友O:
“具体案例是在一条输送带上面有多个板材,在输送带的一边装有多个工作头,这些工作头都是固定的。输送带主动轮装了个编码器,根据计数到不同的位置,激活工作头动作。请教前辈怎样编程? ”

用输送带传送板材,在传送过程中难免有打滑丢转现象出现,故用计数方法不妥,应用光电开关定位控制,即在每个工作头对面选好合适的位置安放红外开关,当板材过来时,红外开关被遮光使对应工作头动作,这种方法简单而可靠。

网友P:
如果用三菱的,那plc初始选型可能就不太合适,三菱的FX2N的PLC控制不适合运动控制,没有运动控制类指令,当然plc软硬件设计上恐怕就不太适合,应该考虑三菱的FX1N或1S的PLC

网友B:
这个也不属于什么运动控制吧。楼上的可有方案。

网友Q(2012-03-22):
木工设备,记号。什么是,三菱的 没有带参数调用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