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路器的分类

楼主(2010-08-28):
大家好,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断路器有好多类型,比如微断,塑壳。微断又有好多型号,拿正泰断路器来说,微断有DZ47-60,NB7,NB1-63,DZ267-32等,我们平时用的比较多的是DZ47-60,我想问一下这些微断有什么区别呢?塑壳也是同样的问题,正泰塑壳断路器有NM1,NM6,NM6S,NM7,NM8,NM10,DZ20等,我们平时常用的是NM1,他们的区别在什么地方呢?如果在电流满足的条件下,我应该用微断还是塑壳呢?如果是微断,是用DZ47还是NB1-63呢?如果是用塑壳是用NM1还是NM7呢?

网友A:
看看手册,一个是结构不同,容量不同,尺寸不同,应用场合不同

网友B:
根据实际要求,电流大则选塑壳,电流小选微断;另外也要考虑分断能力。请查阅相关手册

网友C:
根据分断能力与安装的空间来选用。只电流满足,选什么样的都可以。

网友D:
我以前把小型塑料外壳断路器,也归于“塑壳”断路器中;论坛上看多了,也入乡随俗,接受了微断的提法。

选开关与其性能有关,与使用场合有关,与习惯也有关系。

网友E:
1、NM1,NM6,NM6S,NM7,NM8,NM10,DZ20,主要是生产序号不同;

2、生产序号不同,就是生产的批次不同,很多情况下是后生产的性能有很多改进,虽然功能一样、规格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