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断电后会慢速反转几分钟

楼主(2010-08-28):
这两天调试新买的真空泵,发现有个真空泵的电机在总电源断电后,会慢慢的反转几圈,并发出“咔,咔。。。”的声音。大家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啊,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可能是压力反冲造成的吧!

网友B(2010-10-07):
对的,,会反转的。..........

网友C:
应该有单向阀啊,单向阀漏了吧。

网友D(2010-12-28):
                    工艺的原因吧

网友E:
那是因为真空泵的原因造成电机反正。

网友F:
真空泵么,泵的入口压力是真空,出口压力接近大气压,在电机停止后,受压差的影响,泵会反转,从而带动电机反转,由于单向阀的作用,反转几圈后压差为零导致泵停至,因此电机也就不转了。

网友G:
压力反冲造成......................................

网友H:
真空泵么,泵的入口压力是真空,出口压力接近大气压,在电机停止后,受压差的影响,泵会反转,从而带动电机反转,由于单向阀的作用,反转几圈后压差为零导致泵停至,因此电机也就不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