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控连接SQL数据库的问题

楼主(2010-08-28):
我已经解决!

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大家的回答。

网友A:
数据库操作脚本顺序:先连接数据库-----再插入记录------断开连接。

网友B(2015-11-20):
力控连接SQL数据库的交会时可以了,但是力控往数据库存储的值(一直都是-99999) 与 力控现实的值有差别。力控是32位浮点数 单精度      该怎么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