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变频器报警变频器超载怎么解决?

楼主(2010-08-28):
SV 008 IG5-2报警  iolt 变频器超载 怎么解决?

网友A:
你要看一下是真的过载还是变频器不好跳过载?你看一下运行时电流,大多数LG变频器跳过载是主板问题,有时电机没接运行电流也很大,那就是主板的问题!我们修过很多!

楼主:
电流都10A以上了

网友B:
如果是负载重过载换大一点的变频器,如果是无负载报过载就换主板。

网友C:
用钳表监视输出电流,如与变频器监控电流一致则负载过重,如不一致则变频器电流检测回路故障。QQ11056243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