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做工控设计的笔记本电脑都是什么型号什么配置,发出来晒晒!!!

楼主(2010-08-28):
想换个笔记本,不知道换什么型号的,主要PLC设计,触摸屏,工控组态,电路图设计之类的软件

看好一款昭阳E43AT6570 主频2.13MHz,不知道这个配置做设计行不行。

各位友友晒晒自己的笔记本电脑型号与配置,分享一下。

网友A:
宏碁4736G-662G50MN,足够用了

网友B:
有串口的,大部分都可以了,只要不是二手的

网友C:
现在市场上有串口的(新的)笔记本,基本上是笨大傻,价格偏离主流。没有串口并无大妨,现在使用串口已经不多了。如要用,花几十元买个EXPRESS CARD就得了,效果与电脑自带的串口基本无异。

网友D:
经常换,从工作到现在大概换了6-7台笔记本了。

最好用的是IBM,最烂DELL。

网友E:
沒具體型號,單位支持了一把國產聯想公司定制的

楼主:
看样子公司给配大部分都是联想的啊

我正想换个笔记本看好两款E43AT6600和E46A I3-350M,价格相差不太多。

I3-350M的处理器应该好一些,这两款做设计差不多都很足够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经常换,从工作到现在大概换了6-7台笔记本了。

最好用的是IBM,最烂DELL。

传说,Dell相当于我国的神舟电脑。

网友G:
我的是DELL M4300

其质量确实越来越差

08年买来没2月,屏幕就坏了,花了1千多、

前几天电池又坏了,花了899.73元

网友H:
我们用的是戴尔的。型号:V1014。

网友I:
我08年5月买的三星R18的,现在市场已经没有了,我天天背着它写程序,买回来之后自己装了一次系统(不喜欢电脑城装的那种系统,乱七八糟的啥都有!),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再装过系统,用的好好的,就今年4月份自己加了一个1G的内存条,现在各项性能都很不错,平常自己也经常维护,所以感觉还可以,前一段时间给女朋友买了一个也是三星的,R428-ds0e,还行。性能不错。

其实很多电脑都可以的,就看一下性价比就行了,平时用的时候爱惜一点,经常维护着就不会有太大问题。

我办公室的台式机是戴尔的,07年底买的,回来的时候就是正版系统,到现在都还从来没有重装过系统,性能很好,也是今年换了个2G的内存,其他各项性能都不错。

网友J:
引用 网友C:
现在市场上有串口的(新的)笔记本,基本上是笨大傻,价格偏离主流。没有串口并无大妨,现在使用串口已经不多了。如要用,花几十元买个EXPRESS CARD就得了,效果与电脑自带的串口基本无异。

网友J:
引用 网友G:

我的是DELL M4300

其质量确实越来越差

08年买来没2月,屏幕就坏了,花了1千多、

前几天电池又坏了,花了899.73元

-----------------------------------
买来2月在保修期,屏幕坏了应该不花钱的呀?

网友K:
我用的是联想Y450,花60元配了根力特USB转232串口线,

网友L:
IBM x61,电池刚刚的,散热非常好,防尘,防摔也不错。扛电磁辐射优秀。

网友M:
       个人感觉做工控这块用的电脑主流的配置就行,但最好要有自带的串口是最方便的, 转换的串口有时不好用,如与SIEMENS内的S5CPU通讯就不可以.

      用过TE2100的,现用的是HP NX6130

网友N:
联想 ThinkPad SL410,用起来还可以.

大家做VB VC操作界面时用什么型号的笔记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