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高速计数器准确性问题

楼主(2010-08-28):
我用西门子PLC做高速计数,输入是增量式编码器,AB项输入,现在可以计数,也可以实现正向增加和反向减少功能,但问题是记录的数据和编码器输出数据对不上,当编码器匀速转动时,会丢一部分脉冲,当编码器手动慢慢转时,会多记录脉冲数。

编码器是5V输出的,为了PLC能识别,做了一个放大电路,输出波形不知道是否有影响。

程序如下:

主程序

LD SM0.1
CALL HSC_INIT:SBR1

LD SM0.0
MOVD HC0, VD100

子程序

LD SM0.0
MOVB 16#F8, SMB37 //设置控制位:增计数;4X 速率;已使能;
MOVD +0, SMD38 //装载 CV
MOVD +99999999, SMD42 //装载 PV
HDEF 0, 9
ATCH DIR_CHANGE:INT1, 27 //中断程序 DIR_CHANGE:HC0 的方向控制输入改变
ENI
HSC 0

不知道各位朋友有没有遇到过我这种问题,现在是程序的问题还是输入波形不准?

有没有懂的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可以肯定是干扰的问题。可以简单的更换成24V编码器,如此省略掉放大电路,试验一下就知道。若更换困难,可以使用光耦来做,简陋的放大电路是罪魁祸首。

网友A:
顺便说一句,程序没问题。只是若不用,中断可以不开。

网友B:
5V直接上PLC是啦。不用转了吧。

网友C:
加个光耦隔离一下吧。。。。。

网友D:
应该不是干扰问题,如果是干扰的话,只能多计脉冲.建议使用24V编码器.

网友A:
建议查一下s7200输入高低电平界限.

5V只是理论上,太接近高电平下限,所以漏脉冲,加上放大电路的干扰就都来了.

还有,少用0.3/0.4。 0.0/0.1,0.6/0.7问题不大.(使用经验)

楼主:
谢谢各位,我再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