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近开关控制继电器线圈通断

楼主(2010-08-28):
我这里有一个三根线棕+  兰-   黑反馈线的NPN   DC24型接近开关

我想控制一个DC24V的继电器

但是按图接了不是正确的效果,想为以下做过的师傅是怎样接线的?

网友A:
就不能看看接近开关的接线图么。

无语了。

网友B:
用棕色线和黑色线接继电器的线圈,

网友C:
用棕色的接线圈正,黑色的信号线接线圈负。接近开关的棕+ 兰- 接24V电源的正负。

网友D:
棕先接正电源兰线接负,黑的接线圈

网友E:
当接近开关触发时,NPN的三线接近开关的黑色信号线输出低电平,所以黑线接继电器的负端,继电器的正端当然接电源正极,接近开关的另外两根线:棕、蓝当然接正、负电源。

也就是说把继电器接在NPN接近开关的输出与正极之间即可。

网友F:
按照开关上的接线图接线皆可工作的。

网友G(2012-03-07):
就不能看看接近开关的接线图么, 什么型号品牌的说?一般的说 :棕色当然接正、蓝色接负电源,用表测量黑线是不是输出 +24V,这根线接继电器的 A1, ,继电器 A2 接负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