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位用过电缸?

楼主(2010-08-28):
有哪位用过电缸,可不可以介绍一下,谢谢!我知道好像是伺服和线性系统集成了,但是原理什么的都不是很清楚。

网友A:
型号:IMB10/20/30/40/50/60 ,品牌:lim-tec   产品参数说明:   推力10kg到5T   行程1~2500mm   速度1~2m/s   最大加速度10m/s2   轴向间隙0.01mm   重复精度0,01mm   内部结构:行星滚柱丝杆,滚柱丝杆,梯形丝杆,防反转装置   驱动电机类型:步进电机,伺服电机,直流电机,交流电机   位置检测:用于接近式传感器,光栅尺,编码器   压力检测:压力传感器   耐腐蚀等级V<0.0003 g/m2*h   防护等级 IP66   环境温度 0 - 120 °C   材料备注 含有PWIS 物质   密封件的材料信息 NBR   外壳的材料信息 锻造铝合金 光滑处理   伸缩杆的材料信息 高合金钢, 耐腐蚀   电缸原理:电缸是将伺服电机与丝杠一体化设计的模块化产品,将伺服电机的旋转运动转换成直线运动,同时将伺服电机最佳优点-精确转速控制,精确转数控制,精确扭矩控制转变成-精确速度控制,精确位置控制,精确推力控制;实现高精度直线运动系列的全新革命性产品。   电缸特点:闭环伺服控制,控制精度达到0.01mm;精密控制推力,增加压力传感器,控制精度可达1%;很容易与PLC等控制系统连接,实现高精密运动控制。噪音低,节能,干净,高刚性,抗冲击力,超长寿命,操作维护简单。电缸可以在恶劣环境下无故障,防护等级可以达到IP66。长期工作,并且实现高强度,高速度,高精度定位,运动平稳,低噪音。所以可以广泛的应用在造纸行业,化工行业,汽车行业,电子行业,机械自动化行业,焊接行业等。   低成本维护:电缸在复杂的环境下工作只需要定期的注脂润滑,并无易损件需要维护更换,将比液压系统和气压系统减少了大量的售后服务成本。   液压缸和气缸的最佳替代品:电缸可以完全替代液压缸和气缸,并且实现环境更环保,更节能,更干净的优点,很容易与PLC等控制系统连接,实现高精密运动控制。   配置灵活性:可以提供非常灵活的安装配置,全系列的安装组件:安装前法兰,后法兰,侧面法兰,尾部铰接,耳轴安装,导向模块等;可以与伺服电机直线安装,或者平行安装;可以增加各式附件:限位开关,行星减速机,预紧螺母等;驱动可以选择交流制动电机,直流电机,步进电机,伺服电机

楼主:
这个资料我在网上也查到过。

我想问的是用PLC怎么控制他,2轴,X和Y分别运动,精确定位,如何实现?

再说详细点:假设X轴10个位置,每个位置之间距离1cm,Y轴10个位置,每个位置之间距离2cm,我要用PLC控制机械手每次走一个位置,一排一排的走,比如X0Y0、X0Y1、X0Y2............X0Y9、X1Y0、X1Y1......依次这样下去,我听说很简单,只用发一个组合开关信号给电缸就行了,但是目前手上还没有资料,所以还不是很明白。

希望有用过电缸的同行介绍一下。谢谢!

网友B:
唉,这个东西我在一家生产厂家见过,其实就是相当于一电机带动的螺旋千斤顶~相对于气缸来说的确是可以任意位置启停~但是机构也复杂了点,螺旋的机械磨损应该会比传统的工作缸来得大~而最大的问题是挺杆的速度远远没有气缸来得快~~要想最求速度的话那个力矩又会成问题~~基本不能算什么高科技~

楼主:
做机械手的话这个还是有市场的吧,毕竟这个定位还是很准确的,可以多点定位。

网友C(2011-03-24):
对:笨笨猫 关于

做机械手的话这个还是有市场的吧,毕竟这个定位还是很准确的,可以多点定位。

内容的回复:

有道理

网友D(2011-06-03):
看用什么电缸,有的电缸实现很简单的。

据你所言应是一个XY Table,若是这样就更容易了,因为我卖的很多Table就有直接支持矩阵运动的功能。

手机:13714138518

QQ:437228458

网友E:
电缸其实就是将伺服系统和螺杆搭配起来运用的。我公司用的是IAI系列电缸。

网友F(2011-07-27):
电缸优点:

1、省部件,易控制,提升研制效率,缩短研制周期!

---机械工程师设计伺服+丝杆套件时:1伺服、1连接器、1丝杆、3轴承、2端板、1伺服安装架、2侧板(含6感 应器安装架安装孔)、1底板、1滑块、1治具、3感应器安装架、1感应片、 3感应器线及多个连接孔及其相关公差配合,错误在所难免;设计好后还要外发加工,交期、品质不好把握啊。
2、进口货,品质好,延长设备寿命,提高设备回报率!
3、价格好,精度高,速度快,应用广,功能强,可再利用!
4、人力成本增加,机器代替人力,降低人力成本!
5、资料全,服务好,技术支持力强,买后无后顾之忧!
6、能提升工程师的技术研发和运用能力及竞争力!
7、自动化设备控制的发展方向,提升企业综合竞争力!
我司代理电缸和机器人。13714138518  mail: pengjy_cg@163.com  qq:437228458

网友G:
现在企业都在做自动化生产线,而具有成本优势的电缸在工业机械手中必定会得到重用。可关注宁波力驱自动化研发产生的电缸,长行程电磁铁等。公司网站:www.pwrdrive.com

网友H(2011-09-15):
宁波力驱自动化研发生产的电缸,长行程电磁铁等。价廉质优。公司网站:www.pwrdrive.com

网友I(2012-05-31):
比国外的便宜多了,具体可关注宁波力驱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的EC系列电缸。公司网址:www.pwrdrive.com

网友J(2012-11-09):
对:雨夜闻茶香关于电缸其实就是将伺服系统和螺杆搭配起来运用的。我公司用的是IAI系列电缸。 内容的回复:

有机会可以试试SMC的电缸,技术问题SMC会直接派人支持。咨询可以加Q:1318252245

网友J:
对:笨笨猫关于这个资料我在网上也查到过。我想问的是用PLC怎么控制他,2轴,X和Y分别运动,精确定位,如何实现?再说详细点:假设X轴10个位置,每个位置之间距离1cm,Y轴10个位置,每个位置之间距离2cm,我要用PLC控制机械手每次走一个位置,一排一排的走,比如X0Y0、X0Y1、X0Y2............X0Y9、X1Y0、X1Y1......依次这样下去,我听说很简单,只用发一个组合开关信号给电缸就行了,但是目前手上还没有资料,所以还不是很明白。 希望有用过电缸的同行介绍一下。谢谢!内容的回复:

看到你关于电缸的问题,我公司是做SMC电缸的代理商,由于电缸是新产品,所以SMC公司会提供技术支持电缸技术,如有需要可加Q:1318252245

网友K(2015-01-10):
杭州沐灿科技有限公司专注从事电缸发展已有数个年头,能根据客户需求设计生产相应的电缸作单轴以及多轴的使用www.mucantech.com

网友L(2017-05-11):
      上海赢浩机电设备有限公司是一家集设计研发、加工生产和销售为一体的创新型企业。我公司专业生产伺服电动缸,奉行“诚心、诚意、诚实、诚恳”的传统美德,倡导质优价廉,力争以更优质的产品、更优惠的价格引顶市场,争取更广泛的合作伙伴。目前我们正致力于标准产品的生产,以便于客户的选型与订购。我们本着"用户至上,用心服务"的原则,期望与您携手合作!

      在当今和未来社会中,能源始终会成为我们关注的焦点,尤其是在当前重视能源和环境的前提下,应用电动伺服取代气缸或者部分取代液压伺服和气动伺服将必然成为未来发展的趋势,经过公司全体员工坚持不懈的努力,吸取国内外先进的模块化设计理念,赢浩公司生产的伺服电动缸既节能又环保。到目前为止我们成功开发了SDG系列伺服电动(WINHOO),全系产品具有结构紧凑、低惯量、高响应、低摩擦、低噪音和低速、平稳性良好等特点,居同类产品的领先水平。

      SDG系列伺服电动缸共分为SDG32、SDG40、SDG50、SDG63、SDG80、SDG100、SDG125、SDG140、SDG200共9个系列,最大出力为450kN,最高速度可达到2000mm/s。电动缸被广泛应用于汽车生产线、压装、钢铁连铸、特种材料试验机、模拟仿真、动感娱乐、和军方研究所等领域,得到了沃尔沃汽车、上海大众、通用、宝钢等客户的一致认可和好评,同时已为国内其他多家知名企业和军工单位进行了配套。另外我们还具备很强的客户化设计能力,可以根据您的不同工艺要求,进行合理设计,优化参数,并为您提供细致周到的解决方案和完善、快捷的售后服务

网友M(2019-07-15):
电动缸除搭配伺服电机以外,还可以搭配步进电机,异步电机,无刷电机,根据需求进行选择:

  1. 使用伺服电机:可以达到精准的定位控制,控制精度高,控制方式多样,能满足不同的工作需求,如速度模式控制、位置模式控制、力矩模式控制等控制模式。相比较价格偏高!

  2. 使用步进电机:如不强调速度且推力不大的小型电缸,也可使用步进电机,也可以达到位置上的控制。因其速度随转速递减的特性,使用步进电机速度不宜过快,一般推荐电机转速在300-400左右,成本上也可以有很大的节约!

  3. 使用异步电机:使用异步电机的电缸相对比较少,推荐推力比较大且精度没要求的情况下使用,不推荐用在要求相对精密的工业设备上,加入编码器可以实现部分功能,但效果依然达不到精密级,当做常规的推杆使用即可,用限位开关限制行程,电机声音较大,但成本上相对较低!

  4. 无刷电机:使用无刷电机同样不推荐用在要求比较精密的设备上,也可以加编码器使用,模式比较单一,如设备要求精准定位同样不推荐使用无刷电机,适合当做伸缩推杆,搭配行程开关使用。成本相对较低!

  5. 以上是比较常规的电缸搭配,另外还有搭配低压调速电机的,使用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