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台达plc控制伺服电机

楼主(2010-08-29):
请教:

用台达PLC控制伺服电机,达到被控制的摆杆的摆动角度和摆动频率可调.

硬件中需要编码器吗?PLC程序如何编?

网友A:
帮顶,没接触过伺服电机帮不上忙。

网友B:
硬件中我觉得没必要用到编码器了,在摆杠出加个电位器,电位器随摆杠摆动而改变电压,发送模拟量信号给PLC或伺服

转换为数字信号

网友C:
没必要用到编码器,角度问题最好是用PLC发脉冲串。多少个脉冲对相应的角度,摆动频率对应脉冲频率。

PLC程序如何编写,请看该PLC的本相关手册。

-------------------------------------------------

二手PLC 伺服 变频 编程电缆 视频教程等。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文彬工控电气----长期回收 工程余货 二手 各品牌PLC 触摸屏 变频器 成套伺服

传真0577-86881518--8004

网友D:
如果是伺服电机,那么本身应当有编码器。怎样控制你看一下放大器的使用手册就应当明白了。

网友E:
说的好怎样控制你看一下放大器的使用手册就应当明白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说的好怎样控制你看一下放大器的使用手册就应当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