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的疑问

楼主(2010-08-29):
我的专业是化工,对电气不是太懂。我们公司产品是用纸袋包装的,在包装工序中用三个伺服电机带动吸盘吸住空纸袋往后传送,在伺服电机的轨道上有三个感应金属的小近接开关,其中两个在伺服电机的原点一端,另一个在另一端,正常情况下动作位置为一端在中间的开关过去一点(但没有达到顶头的开关位置),另一端位置为接近顶端的开关(未达到)。当电机动作部位被两头的两个开关感应到时会出现OVER RUN报警(意思是跑过头了),不知道剩下的中间的一个开关起到什么作用呢。整个包装工序使用几个PLC相互配合作业。这三个开关各自起到什么作用,伺服电机根据什么来判断动作的位置呢。请有这方面经验的高手指点迷津,非常感谢!!我是个新手,悬赏积分不够,只能请大家义务帮忙了。请不要说得太专业呀!

网友A:
PLC程序及电气图发来看下,可以帮你参考参考

89444250@qq.com

网友B:
两边的是报警用的,都是极限开关,至于中间那个靠着原点的是近点信号开关,到那个位置就是回原点信号

网友C:
看来你的伺服电机是用的增量编码器。中间那个是回参考点操作时的信号开关。就像小沈阳的裤子会穿跑偏一样,你的伺服电机驱动的机械部分经过运行一段时间后也难免有误差积累从而跑偏,每次开机时就要执行回参考点操作(或者运行一段时间后执行此操作),完成操作后即找到了坐标参考基准点-----参考点或者坐标原点。一次操作可保证若干时段内不“跑偏”过度。等再次出现“跑偏”时可在做一次回参考点操作即可。这样做的意义在于保证你的包装工序每次吸盘吸取纸袋往后传送的位置准确而稳定。注意中间那个开关以及与之感应的金属挡块的位置要保证固定,适当时间检查一次有无松动移位,一旦移位则定位基准会乱掉,从新调教可能会遇到麻烦。两边的接近开关是做行程限位保护

楼主:
再问两个弱弱的问题。我们公司伺服电机靠一根皮带带动机械部分往复动作,有时候感觉上机械部分已经到位了,但是却不进行下个动作,换了皮带后就好了。如果PLC靠伺服电机反馈脉冲定位,PLC是如何知道电机带动的机械部分没到位的,机械部分应该不会反馈脉冲吧?还有,二三楼说的那个作为原点的开关,每次执行回归原点时,金属挡快不是刚好被感应,而是过去两公分左右才算到了原点,它的原点执行过程是否不光靠这个原点开关定位?不好意思,我不太懂这方面,提得问题也比较啰嗦。让大家费心了!!

网友D:
你们用的是什么品牌的伺服啊!  我们这里是台湾东元伺服电机总代理  13923840154 有需要可以联系 现货供应!

网友C:
一般来说“金属挡快不是刚好被感应,而是过去若干公分左右才算到了原点”,甚至还可能走过挡块来再返回来才算到原点了;如果是增量编码器,它的回原点执行过程是靠这个原点开关、挡块以及编码器自身反馈信号实现返回原点的定位。如果你的设备是半闭环结构那么应该是靠伺服电机的编码器反馈信息来帮助确认是否到位,但你的机械也不是毫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