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伺服采用同步带连接,怎样做到高速运行不过载???

楼主(2010-08-29):
看到日本贴片机XY都采用双伺服驱动,同步带连接,好像是三菱的MR-J3伺服,且能实现高速运行。。。

现在我采用松下A4伺服,同步带连接,速度还不是很快,现在会出现运行一个来回后总有一个伺服过载报警。。。请高手指点。。谢谢

!#@$%^&*(_)&(%^*&^^

网友:
你也做贴片机啊,贴片机是尖端科技哦

网友A:
伺服同步本身就有滞后,高速时对动态特性要求更高,请问你觉得你的伺服动态性能如何?其实有些驱动器针对同步带连接的同步问题,尤其是高速时专门开发了一个功能,不知道三菱是如何做的,有的驱动器的做法是两个伺服电机的编码器接在同一个驱动器上,严格来说是由同一块DSP来控制来实现时基同步。

楼主:
我不是做贴片机的  只是想弄明白日本人是怎么做到的。。。。

网友B:
需要同步控制算法, 而不是简单连接,报过载显然是较劲儿了!

网友C:
带子参数?

负载参数?

相应特征?

不了解机床的人,没办法回答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