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触摸屏THA65-M无法下载程序

楼主(2010-08-29):
我们公司刚买的信捷触摸屏,编程软件用的是touchu win,当我编好一段程序,往触摸屏里下载的时候,刚开始显示下载,过一会就显示通讯超时。有的时候还显示FLASH_rom adress erro。不知道什么原因,望大侠们给予指点。谢谢。

网友A(2010-10-26):
首先看一下,你软件的版本是多少,然后驱动程序是否安装

技术交流 QQ:1255470370 TEL:13761012595

网友B(2011-05-17):
看一下硬件版本和软件版本是否相符合 还有就是驱动是否正确安装 最后祝老兄使用愉快

网友C(2012-01-08):
请问触摸屏THA65硬件版本是多少,谢谢!

网友D:
TH系列的屏下载失败的原因有以下几种可能:1、usb驱动是否安装成功;如果安装成功,在“设备管理器里--》通用串行总线控制器”下面会有信捷的驱动“THinget TH USB Device”。 2、软硬件版本是否匹配; 软件 硬件 2.c6/2.c6i 2.c以上 2.99 2.c及2.c以下 2.78 2.7/2.5

网友D:
TH系列的屏下载失败的原因有以下几种可能:1、usb驱动是否安装成功;如果安装成功,在“设备管理器里--》通用串行总线控制器”下面会有信捷的驱动“THinget TH USB Device”。 2、软硬件版本是否匹配; 2.c6/2.c6i的软件可下2.c以上的硬件。 2.99的软件可下 2.c及2.c以下的硬件。 2.78的软件可下 2.7/2.5的硬件。

网友D:
TH系列的屏下载失败的原因有以下几种可能:1、usb驱动是否安装成功;如果安装成功,在“设备管理器里--》通用串行总线控制器”下面会有信捷的驱动“THinget TH USB Device”。 2、软硬件版本是否匹配; 2.c6/2.c6i的软件可下2.c及2.c以上的硬件。 2.99的软件可下 2.c及2.c以下的硬件。 2.78的软件可下 2.7/2.5的硬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