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伺服驱动器的输入电压

楼主(2010-08-29):
请教:

台达伺服驱动器的输入电压是三相220V吗?

如果是,如何把三相380V电源变成v三相220V?

网友A:
单相220,你什么时候见过三相220的,手册上不是有示意图吗

网友B(2010-10-08):
每相经过变压,就是三相220V了吧

网友C:
找个三相变压器就ok了e

网友D:
台达伺服驱动器5个系列。都很详细的有手册。建议详细了解一下。

网友E:
直接220的接上去,没有关系的。

网友F:
380V变220V三相变压器就可以了

网友G:
用三相隔离变压器,我们常用的型号SG-5KVA-380V/220V。但我听台达的售后服务人员说,不用接三相AC220V,只接家用的单相AC220V也可以,我也见过一台这样接线的机床,但如果电压不稳定的话,伺服驱动器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H:
伺服驱动器有输入三相220v的,需要用一台380/220的三相变压器先把电源变压。也有单相220v输入的,这时就可以直接使用常见的交流220v;也有些伺服驱动器可以使用普通三相380v电源,这种当然就很方便了

网友I:
1.5kw以上的好像是三相的,以下的可以是单相的

网友J:
380、220变压器

网友K(2010-11-23):
如果是AB伺服的话,2KW以上才是3相220的,这个是需要定做一个3相380转3相220的变压器.否则无法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