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CAN能控制伺服的能力有多强呢?
!#@$%^&*(_)&(%^*&^^

楼主(2010-08-29):
我菜鸟想问一下。每次看到有用CAN控制伺服的帖子,老大们都说《 CAN的数据传输率较低,基本协议本身不具备时间触发机制,实时能力很有限》。 到底CAN能控制伺服的能力有多强呢? 最大能控制多少轴定位,最大能控制多少轴同步? 施奈德M340 PLC样本手册上说CANOPEN可以连64个。我想,智能伺服的运动控制部分的数据都在伺服驱动器里处理了 ,PLC只是触发伺服动作而已了,应该不会在总线上产生太多数据,这样总线应该能带很多类似的模块的。

网友A:
CAN的数据传输速率标称是1Mbps,3轴内的同步还不错(记得好像大概在2ms左右),超过3轴延时就会长,而且轴数越多延时越长,记得有人做过实验20轴大概在20ms以内,至于能连多少个好像大家说法不一,有的厂家说16轴,有的32轴,有的64轴,还有的说可以127轴,具体得咨询厂家。

网友B:
标准协议127从站,每个从站四组PDO,有的伺服厂家扩展了单节点PDO数据量,达到八组PDO,这样就只支持63从站了。

同步能力主要是靠同步报文。性能不错。

如果靠CAN总线同步,最好用cross communication, 不要通过CPU。can总线报文是广播的。

网友C:
如果没办法上工业以太网(Ethercat),CAN 是个不错的选择。

通过CANopen来控制伺服动作根据是否插补而论,如果不需要插补可以接最多127轴,如果需要插补,由于插补数据量比较大,切不能把插补周期弄得太久,所以最多也就连个8或者16轴,但是此种运动控制器价格不菲。

相信大家多数都不需要插补,M340就是没有插补的。因此理论上可以连接127轴。数据传输效率8 CAN message  /ms

网友D:
CAN只是个通讯手段,哪里有什么控制伺服的能力。如果伺服的动作简单,开环控制,对通讯的需求就少,可参与的伺服就多。

!#@$%^&*(_)&(%^*&^^

网友:
大家都说一下,你们用过的CAN总线最大挂接了多少个伺服和变频器,拉了多长的电线。

网友C:
CANopen DSP402 有定义很多控制模式。其中有一种是IP模式。需要控制器固定时间发送经过插补算法运算出的位置、速度、加速度。伺服驱动器通过相邻的控制数据(位置、速度、加速度)计算出每个位置环周期要做的事。

无独有偶PLCOPEN 也定义类似的功能。CAN负责数据传输,CANopen 来决定这些数据要做什么动作。

网友E:
CAN标准接127个节点。1M带宽。其响应性和节点数及传输距离都有关系。应用最广就是汽车的中央控制
CAN在工业上应用,成本属于较低的。但各个厂家之间,CANopen协议并不统一
将来Ethernet会是主流

网友F:
CANopen协议定义了127个从站位置,但实际组网的时候要看CAN收发器芯片的驱动能力,就使用最广泛的NXP PCA82C251来说,就只能支持到110台联网

网友G(2010-10-02):
 CAN的报文不是已经都有成熟的了 你的意思是说我们要自己写报文?

 那不是很累?

网友H:
CAN做为实时控制总线应该不是问题,控制伺服的能力主要看控制器和驱动器的能力。

网友I(2019-12-12):
引用 网友E:
CAN标准接127个节点。1M带宽。其响应性和节点数及传输距离都有关系。应用最广就是汽车的中央控制 CAN在工业上应用,成本属于较低的。但各个厂家之间,CANopen协议并不统一 将来Ethernet会是主流

EtherCat以后会和现在的Canopen一样,因为应用层协议有COE EOE SOE 等等多种,虽然都叫EtherCAT但是并不互相兼容 特别是控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