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控(kingview)
哪位朋友知道组态王返回上一画面的函数是什么?

楼主(2010-08-29):
哪位朋友知道组态王返回上一画面的函数是什么?

网友A:
Showpictrue "画面名称"

网友B:
建立一个内存字符串变量,关闭上一个画面时,把该画面名赋值给该变量。

网友C:
没有单独的返回上一画面的饿函数,但可以用“closepicture()”和“showpicture()”这两个关闭画面、打开画面函数解决。